蒙圈了、、、、求助Dell 5420 R08 待机状态下所有电感电压3.3V

楼主(2016-04-17):
机器:DELL  5420  R08
故障:待机0.04,开机触发0.14保持一秒掉回待机
拆机检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量电压蒙圈了,所有电感3.3V3v5v电感3.3V,CPU电感,显卡电感3.3V,所有的,每一个电感都是3.3v,待机下的。这机器应该是触发后产生3.3v/5V
一点点思路都没有,不知道如何下手,换了个TPS51125还是一样。求各位兄弟知道一下这样的该怎么整?给点思路吧

网友:
有上电动作  查桥的条件

网友:
芯片周边电路。保护了

网友A:
真假 我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假 我是没有遇到过

刚刚又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开关按键量到3.3V。按下按键的一般会有高低高的变化,但这个本不是,这个是3.3V-5.2V-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