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还能修么?

楼主(2016-04-17):
客户拿来一个 ACER Q1VZC上网本  板号:LA-8941P说是进水 叫看看  进水机  报价500大洋左右 客户同意了
心想 钱来了。。。。
哪知道拆开一看。。。

上图

各位大神 这板子还有救?

网友:
换吧 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A:
晕,你难道不拆机就直接报价啊  别说500  600都亏本

网友:
我看这板是在水中泡了一天一夜了!

网友B:
其实你先洗于静,或许你就有修好的动力,

网友:
换吧 神仙也修不好

网友:
这个直接换了,看也不用看。

网友:
这哪是进水。很明显就是在水里洗过了。换版吧。

网友:
修好也不稳定!换板比较好!!

网友:
这下 亏了   都腐蚀这样了  是硬骨头啊

网友:
就算换板也不会就完事了,内存也换,键盘也换 再一试触摸板也不好用,  然后屏还不知道进没进  好多隐患

网友:
500 发财了

网友:
先处理一下看看吧 死马当活马医吧  有的时候会有惊喜哦

网友:
你先清理看看吧

网友:
算了,卖一台 2手的电脑给她,

网友:
屏应该都坏了

网友:
修修试试

网友:
这板可以不修了,修好也不稳

网友: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换板吧, 不行洗洗连连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难道不拆机就直接报价啊  别说500  600都亏本

没拆机之前是没待机  我以为小问题啊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先洗于静,或许你就有修好的动力,

目测EC报废  EC周围必定有断线  内存报废 内存接口处估计有断线 主板上腐蚀的那块恰巧是桥背面  另外一面 桥周围有少量腐蚀痕迹  我觉得我连洗洗的冲动都没有了

网友:
换板  换内存 差不多吧

网友:
换板吧,没修头了,就算修好,也会有后遗症,你没当面拆机就报价了,当心赖上你,吃过这个亏

网友:
先洗涮一下,大概看下,能不能修,就有个底了。

网友:
先洗刷刷之后,再看看啊,应该可以修的啊

网友:
进水的最后拆开看看,这主板修起来我会哭的

网友:
这可不好说   我记得我同事修过一个cq40   全板子都长毛了  最后洗洗刷刷也搞定了
别被表象吓到  好吗!!!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任何修理价值啦

网友:
积水多  腐蚀成这样啦  大神来啦也修不好

网友:
把客户叫来 让他看看都这样啦     已经不可以修拉    换板子

网友:
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先洗洗看呗如果一洗掉件就别修了

网友:
主板不能修了吧 修好也是返修的

网友:
能修  ,修好不止这个钱了

网友:
看着都怕怕,换板赚其它钱去吧

网友:
没有必要修了,修了也不准定

网友:
还是果断换板吧,,

网友:
不要被表象吓倒,先洗洗。慢慢洗。注意掉件。
变黑的地方就要慢点洗。
再烘一烘。
机会还是有的。
要么很严重。要么很不严重。

网友:
bad luck. hope better luck next time

网友:
顾客是放在澡盆里洗了

网友:
放弃吧,成本太高,有二手的,卖一个给他吧

网友:
这就是进水不及时处理的情况

网友:
好羡慕楼主报价啊 这边上门的估计才能报到楼主一半价格

网友:
换吧 这种修好的希望都不大

网友:
刷好也不稳定,换板子吧!

网友:
能不能不要发这样明显的水帖

网友:
这个板子 应该是修不好。修好了也用不住啊。

网友:
洗洗看  如果不好 ,也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上网本都能报500大洋呀?是超级本吧?进水这么严重了,应该是修不好了,换板吧。

网友:
洗完,不忙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我觉得换板都没用,,应该直接换个笔记本给她

网友:
问题解决  直接卖了个新的给他 ^_^

网友:
浪费时间啊

网友:
试试吧,不行再放弃。。。。

网友:
五百修不好,垃圾桶才是它的归宿

网友:
看起来很严重,说不定洗洗就好了呢。。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换吧

网友:
这种机器可以直接扔了

网友:
这500不好赚呀

网友:
估计修好了也用不住,隐患太大

网友:
还是别修了 换 了吧

网友:
换板。换内存 你还能挣到钱吗

网友:
别修了,没有什么 意思了

网友:
加上内存500不高,大面积进水稳定性是个问题,好多腐蚀接触不好

网友:
没拆就能报500,,,我这200都走了,,洗洗不得换板吧

网友:
还是不修了吧直接换板,不换就送客。

网友:
先丢水里泡上几天清洗干净 再说

网友:
先别洗 先跟客户说 把图片拍给他看

网友:
还修个毛啊,,都再上面煎鸡蛋了。再说就算能修好你得花多长时间在着本上,而且以后少不了的麻烦。。。。。。

网友:
都这样子 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先看看换板要多钱,值不值。再去修试试但是会很难修

网友:
换板 有时间可以自己折腾下

网友:
先洗刷刷再说吧!!不过进水的确实爱返修!!少有个小零件没处理好 时间不多久 就又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