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70显示不正常,谁见到过吗?LA-6751P REV1.0

楼主(2016-04-17):
一台联想G470,开机后显示慢,屏已经亮起,但黑屏,很久才显示。但显示的图像和字符都有重影。第一次见这样的!!!

多开几次有可能会变正常图像,看屏幕右边的现象很像是屏幕问题,但用外接屏幕也是一样的。开机黑屏的时候外接显示器的绿色指示灯也能亮起,但一直黑屏。显卡加焊过没有效果,不会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换CPU 试下,二代的U 坏很多

网友:
显卡信号桥接有问题。

网友:
貌似刷bios能好吧。

网友:
路过

LIJUN911025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感性馨儿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多谢楼上的这么快回复,我先断开独显供电试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显卡问题大 你进安全模式能正常显示不? 就把独显禁用 试试看 %80就是显卡 这种u的可能性小 但不排除哦  希望对您有用

网友:
楼主修好,知会一声哈。

网友:
会不会 是屏的问题哦,我有一次遇到过开机正常  进滚蛋调正常    进系统花屏, 显卡都换了一样的问题     后来换屏 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pchhm 65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相关显示模块自身出现了问题,要检查各显示芯片的工作电压及周边相关分立电子元件线路是不是存在异常,最后,再考虑更换芯片测试

网友:
第一换屏 刷bios  显卡

网友A:
开机黑屏的时候在PL801上测不到显卡供电,而PU801上也测不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黑屏的时候在PL801上测不到显卡供电,而PU801上也测不到电压。

先三板斧走走 刷个bios 换个屏试试 修好之后一对照就明白了

网友:
怀疑BIOS就刷个试试  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刷了一个BIOS,+VGA_CORE倒是出来了,开机的时候是1.12V,但是屏幕背光亮了之后就变为0.89V了,但是故障现象还在。还有我是只刷了U5,4M的,另一个128K的没有刷,是否也有必要刷????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容易出问题,但都是不出cpu供电,我感觉像南桥问题

网友:
显卡和bios都有可能

网友:
你看是不是你那内存后面的两个19V电容腐蚀了

网友:
换个CPU先 二代的容易坏

网友:
BIOS刷了一个,还是有同样的现象出现,应该能排除BIOS的问题了;显卡的话我把PL801供电电感断开试机也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应该也可以排除了,但是手上没有这样的CPU倒是不能排除CPU的问题。有没有办法屏蔽CPU核显????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了,说一声,我们也好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发现疑点了:因为一开始不显,到后来的闪烁,随着时间延长不关机,到最后就正常显示了。感觉像是哪个电容失容一样。而且开机的时候首先启动的是核显,此时独显的供电+VGA_CORE没有电是正常的。但是量核显供电+VGFX_CORE也就是PL902上的电压为0.45V,这个电压是否偏低?

网友:
刷个BIOS才几分钟  怎么不刷一下先

网友:
修好了说下。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积累经验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还有就是显卡干下

网友:
还没有修好吗?修好告诉大家

网友:
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B:
把显卡的节点断开,如果好的话就更换显卡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也是第一次看见有这样的故障。。搞好了记得分享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的节点断开,如果好的话就更换显卡

能具体说说断开哪里吗?我是小白

网友:
这一看就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见。修好 分享一下

网友:
搞定后请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网友:
换屏 刷 bios 最后干显卡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后告诉我一下死什么情况。我感觉都有可能,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与显存颗粒有关?

网友:
你这个估计的换显卡 了啊

网友:
很像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屏线的问题              之前遇到过

屏线不插,单外接屏幕也是这样的情况,还会是屏线问题吗?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板子通着电,出门忘记关了,现在回来试机,一切正常了,没有不显示和闪烁重影的问题了,拔电冷却半个小时还是能正常开机。真是见鬼了!!!!等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
显卡问题,查一下

网友:
我看完了,楼主意思是自己放着就好了

网友:
hm65桥问题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屏换过没有呀????

网友:
最后就是显卡了,希望你能弄好....

网友:
显存也是有可能的,,,,,,你考虑一下吧.

网友:
再换一个屏试试,,,,其实主板小东西坏也会这样的,是不是进过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说断开哪里吗?我是小白

就是显卡的供电电感的节点。。。好像是PJ801或者是PJ402。具体忘记是哪个了,你可以先断开PJ801试试。不行再试试另外一个。。。这个节点在3V5V芯片的周围。

网友:
应该是pch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D:
这个显卡好像是南桥控制的吧,我记得图纸上面有标示的,是不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建议楼主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先简单开始嘛BIOS  加焊  不行找图跑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然后不行  再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好像是南桥控制的吧,我记得图纸上面有标示的,是不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建议楼主加焊一下南桥

PCH也加焊过了,我先是加焊了显卡,没有效果,今天又加焊了桥。BIOS芯片也换过2块了。

网友E:
没见你换个屏试试啊 。没准就好了。。

网友:
官网显卡驱动试试,可能就好了,戴尔 的遇见很多,单用电池就花,电源就没有问题,

网友:
既然能正常开机了,就上原机的硬盘试机了,结果进系统一看,只有HD的显卡,ATI的独显没有!!!!再测独显供电+VGA_CORE也还是0V。难道真的是显卡的问题引起的?
现在我有2个疑问,有没有人能确定的告诉我:
1  正常开机时这个独显供电+VGA_CORE是多少?
2  正常开机时核显供电+VGFX_CORE是多少值?我这机器是0.45V,但是能正常显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见你换个屏试试啊 。没准就好了。。

手头没有备用的屏,我用外接台机显示器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前面那个开机慢可能是BIOS引起的,但是,花屏……不好说,可以刷个BIOS,但也好像是显存的毛病……

网友: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今天开机除了显示出来慢一点,并没有昨天的闪烁和拉丝现象了。
而且发现核显和独显的供电是可以在BIOS里切换的,装XP系统的话必须要选择UMA Graphic,此时开机是没有独显供电出来的;

当选择Switchable Graphics时开机就有独显供电出来了,此电压在开机时为1.12,之后变为0.89,在进入WIN7系统后此电压变为0V。
而我也测量了核显供电,开机时为0.45V,进系统后却变为0.3V了。
在CPU的反面,我注意到C89,C90电容没有装,此二电容和边上的C91是并联的,都是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我用330的补上了。

反正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再观察几天吧!!!

网友:
显示慢跟BIOS有关系的、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显卡和桥。。就这两种

网友F:
我刚发过帖子修到过一台显示不正常的,结果是桥

架构图已上传,楼主可以查一下你那块板是不是也是桥输出显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发过帖子修到过一台显示不正常的,结果是桥

架构图已上传,楼主可以查一下你那块板是不是也 ...

这个图纸实线标示的是PCH出来的,但是虚线却标的是从显卡出来的,实际情况我也不清楚了。我觉得应该是桥出来的。

网友:
昨天一个联想的y410开机黑屏,有时开机就显,有时开机等半个小时才显,刷bios搞定。现在好多机子都是bios问题,什么乱七八糟想都想不到的故障先刷个bios

网友:
换个cpu吧,二代机器CPU坏的也太多了

网友G:
这个机器直接改集显就行了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 在搞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器直接改集显就行了

试过把独显的电感断开后开机,显示分辨率不正确,显卡有感叹号,而且无法安装驱动至正常。

网友:
换CPU试试 人后断掉独立显卡测试

网友:
应该bios也有问题 的

网友:
这个怎么看像是屏问题?

网友:
昨天清灰也碰到一个戴尔15r故障跟这个差不多,WIN7界面过后进到系统页面就花,一会就自动正常了,奇葩01........................................待解

网友:
显卡信号桥接有问题

网友:
果断换U看看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G470  bios和显卡坏的比较多  尤其是显示   建议楼主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BIOS就刷个试试  显卡问题大一些。

网友:
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没有见过了。如果不加思索。可能误判,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显卡 换显存

网友:
用集显试一下!!

网友:
显存有没有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先进BIOS看看图像正常不?我觉得显卡最有可能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加焊不一定每次都能起效果

网友:
桥也会影响显示功能。。

网友:
真像倒底是什么?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屏     显卡     显卡驱动

网友:
这种没遇到过    bios挺神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