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

楼主(2016-04-17):
求助一台东芝C600D AMD集显 不出5V!!无短路,更换开机芯片也一样!!!

网友:
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此机是通电直接出3V PWM,5V通过ENTRIP1电阻接地打开5V,同时关闭TPS51125 VCLK,且受控于Q6202 Q6203,由EC发出一个EC_PW_ON高电平控制上述2个场管产生5V供电,楼主可以把Q6203去掉,使ENTRIP1通过电阻接地看是否打开5V输出,根据TPS51125工作流程,ENTRIP1,2通过电阻接地打开3,5V输出,直接接地,关闭输出,由此判断是EC开启信号没过来还是5V PWM工作不正常所致,我修到的一个机器,也是没有5V输出,PWM正常,更换EC后解决,现有图纸1份,可帮助楼主分析故障

c600d 6050A2357401-MB-A02.pdf

网友:
用示波器测波形啊 楼主

网友:
如果是EC没有发出EC_PWR_ON,建议楼主查一下EC待机条件+V3AL,+V3AL_EC,EC复位VCC_POR#(正常为高电平)适配器检测ACPRES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看3楼的帖子,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