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U800

楼主(2016-04-17):
东芝u800 客户送来报告故障是 有时能开机,重启就开不了了电流卡 0.94,有跳变 ,先刷了bios 故障没变 ,之后加焊桥,在开机后的几秒钟按ctrl+ait+del试了三次,都可以 第四次就不行了,然后换了桥  slj8c  好了两次,下班了,回家 今天来了开机直接不亮了 电流还是卡0.94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测所有电压 阻值都正常不

网友A:
测测电压和信号 不行的话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电压和信号 不行的话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不会测信号啊

网友:
你这水灌得一点水平都没有

网友:
测出来了,显卡坏了

网友B:
搞不懂显卡怎么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显卡怎么会导致这个问题!!!

我也不懂 我把显卡供电电感断了,尝试开机 亮了, 显卡是216-08330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懂 我把显卡供电电感断了,尝试开机 亮了, 显卡是216-0833018

是哪个电感

网友:
独显拆掉用集成的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