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不定时掉电,无显示,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6-04-17):
联想Y470  不定时掉电,无显示
拆机检测开机无显示时电流跑0.5A ,此时无CPU供电
看到95831芯片先把24PIN 电阻断开后依然无供电,说明95831问题多
装回电阻量23PIN VIN  0V,检查发现是散热器下面灰尘多导致断线
虽然不是金典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断线  金典哦

网友:
这个故障基本属于易出问题的故障位置

网友:
95831芯片我一般会先量供电开启  正常后才会移电阻

网友:
啊,线太脆弱了,这就断了

网友:
一般我是先量条件的

网友(2018-08-17):
厉害了,这是老司机用心整理出来的经验,灰尘,是修笔记本的第二大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