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5a97 le r2.0的问题

楼主(2016-04-17):
主板开机能够进入BIOS,但是经过主板页面后,就在左上角出现一横在跳动,一直保持这个画面没变化,CPU发热,电源MOS管也发热,如果开机插入U盘,那么就一直停留在主板开机画面,总之插U盘就死机,排除硬盘和SATA线问题,诊断卡显示AE CF,cmos放电无反应

网友:
诊断卡显示AE CF

网友:
求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桥问题 等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问题 等大神解答

应该不是吧,就是玩游戏,突然重启就变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吧,就是玩游戏,突然重启就变这样了

不是插U盘都卡LOGO 么     你都排除SATA线问题了  试试换个硬盘 或者重建MBR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插U盘都卡LOGO 么     你都排除SATA线问题了  试试换个硬盘 或者重建MBR看看

用另外一块主板,用这个硬盘能够启动系统,对于这块有问题的主板我换了几块硬盘都是这样,开机之前插U盘就会卡LOGO那,如果进入BIOS再插U盘也会卡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另外一块主板,用这个硬盘能够启动系统,对于这块有问题的主板我换了几块硬盘都是这样,开机之前插U盘 ...

最小化看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另外一块主板,用这个硬盘能够启动系统,对于这块有问题的主板我换了几块硬盘都是这样,开机之前插U盘 ...

只接硬盘看看 其余的设备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接硬盘看看 其余的设备拔掉

其他都拔掉??内存?U?显卡要连显示器吧

网友C:
BIOS恢复出厂,然后刷bIOS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D:
自己用工具的话。多看看之前的帖子,没有工具的话,直接送修,现在修台机主板又便宜

网友E:
主板上先别插硬盘光驱之类的,就插个U盘看看会不会档LOGO如果插USB档LOGO不插可以跳过那么重点查下USB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恢复出厂,然后刷bIOS如果还是不行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bios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先别插硬盘光驱之类的,就插个U盘看看会不会档LOGO如果插USB档LOGO不插可以跳过那么重点查下USB的工 ...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工具的话。多看看之前的帖子,没有工具的话,直接送修,现在修台机主板又便宜

嘻嘻,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