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戴尔N4050发现新大陆

楼主(2016-04-17):
这个问题绝对通病,已经是第二台,以前也有碰到没修好,论坛上也有好很多人求助没解决。   故障是插内存掉电,不插不掉,并且已经开始跑马开始读取内存,所有电压都正常。
   刚开始也走了不少弯路,干桥刷BIOS无果,更悲剧的是初修时一口咬定是集显供电问题,费了不少时间,集显电压芯片还是BGA封装晶体芯片料板上拆下来,还要手工植株,又没钢网

网友:
这个管子植球不容易啊

网友A:
这是往哪里飞线呢?也不标注一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是版层漏电 ?质量问题导致  通病待验证 加分

网友:
确实是新发现 但两台也不能证明是通病吧。。。不过还是希望把位置标一下

网友:
一般这情况,换了芯片不行,直接查内存工作条件,不行再搞桥

网友:
这芯片不好植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往哪里飞线呢?也不标注一下

内存复位异常,不明白可以看电路,看不懂说明你电路基础不扎实

网友:
是不是小白哟。。高手的嘛

网友:
内存复位异常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复位,引起掉电

网友:
学习了,玻璃管问题有多了

网友:
这个电压倒是没注意测,一般都是用示波器点,看到电压起来就没想是内存复位引起

网友:
这现象了多都是直接上BGA上烤板,有些会好,换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