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1怪异花屏!!

楼主(2016-04-17):
惠普431这样的花屏能否有高手指导,显卡干过,芯片薄,不想在干第二遍。然后我就考虑软件的问题,从官网把独显集显驱动都下载了还是不好。把集显禁用就可以进系统。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B:
感觉还是显卡把  或者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显卡把  或者换个屏试试

不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我有个HP的也是蓝屏,加焊显卡不行,排除了内存硬盘系统、现在重新植株看行不行,不行就准备换显卡。

网友:
我也感觉 是CPU的问题 ,就是 现在机子都装起来了,等会找个CPU试一下。   这个机子最初的问题是不亮,干了一下先卡后亮了。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到CPU。

网友:
内存供电 看一下

网友:
这是显卡坏了,如果换过显卡了 。那就做个系统准好

网友:
换一个显卡加焊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CPU试试吧。

CPU换过了,还是蓝平

网友:
是集显打开蓝屏,跟换显卡没关系吧?

网友C:
客户不介意,你就用集显吧,介意的话,你就换新显卡吧

网友:
我也感觉 是CPU的问题 ,就是 现在机子都装起来了,等会找个CPU试一下。   这个机子最初的问题是不亮,干了一下先卡后亮了。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到CPU

hailong206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不介意,你就用集显吧,介意的话,你就换新显卡吧

集显禁用能开机正常工作,集显开启就蓝屏,CPU换过。

网友:
架焊下显存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早上抱着侥幸心理又加焊了一下独显,然后就奇迹般的好了。
估计是昨天没焊好。

网友:
是集显和独显切换蓝屏啊!?

网友:
楼主显卡还是重新只求吧。。。有时候做下不好使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 问题
耶 是没有修好   最后 把独立显卡 去掉  用集成  OK

网友:
显存,或CPU问题,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加热下显存看看情况。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部分

网友:
查供电  干显存

网友D:
你的显卡驱动下对了吗?对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解决后求回帖。谢谢

网友:
把集显禁用就可以进系统,看来问题出在集显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修不好的 板层事吧

网友:
独显什么型号

网友:
检查下显卡吧,如果显卡没问题再试试CPU

网友:
代码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显卡驱动下对了吗?对了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解决后求回帖。谢谢

已经解决,换个方向加焊显卡后就好了

网友:
手上有台华硕就是显卡供电导致的蓝屏

网友:
这个肯定是那个供电不正常造成查小电感的电压

网友:
显存坏了会这样吗?

网友:
焊了显卡亮,显卡不良多点

网友:
好像是cpu 问题吧 之前搞了个联想的打上集显就黑屏

网友:
排线试试,不行试试屏

网友:
116 显卡已经损坏

网友:
显卡 现存 试试

网友:
我遇到个华硕更换显卡显存都没好,就放弃了,楼主搞好说一下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把显卡供电断了看看 这个机器不用独显也可以亮的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外接花屏不花

网友:
交段时间也是HP不记得型号了跟这差不多能搞的都搞过了,后面没办法换板了。

网友:
上次有个G470的也是显卡换了好几块,还是不行,一直报0X000000016。最后装安装版系统到官网下载安装集合包900多M 全部打官网的驱动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