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引起的U盘不能引导

楼主(2016-04-17):
一朋友拿来的联想台式主机,是要重做OS的。安装OS方面都很正常,速度也没异样。到最后以个人习惯,用Ghost备份C盘镜像一次的,备份过程也正常,就是最后的最后重启,完了,在硬盘进行引导的时候提示引导区错误。

想想是不是C盘的引导记录什么的坏了,于是用U盘启动(之前安装OS也是用U盘启动的,正常),进去PE,用磁盘精灵重写MBR,没提示错误。重启还是不行,于是再进PE,用Ghost还原一次C盘,还是不行。到最后,连用U盘启动,也没用了。

在CMOS中,能够检测到硬盘和U盘,但不管用哪个设备进行引导,屏幕是在黑屏的状态下,左上角就一光标在不停的闪。

本以为是主板的南桥这方面出问题了。但还是多事,换了个硬盘,居然U盘能够正常引导了。再换回原来的硬盘,还是老毛病。

将这个故障盘挂到自己的机子上,能够正常访问的。于是重新分区,再将上面原来的文件复制回去,接回原来的机子上,这回U盘能引导了,但进入PE后,用Ghost还原镜像时,Ghost提示磁盘存在坏扇区,不能够还原。

郁闷的是,上MHDD检测,居然没有一个绿块,好得不得了。先Erase一次看看先。

补充一下,硬盘是西数 80G 串口的。

网友:
擦到一半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错误提示:
***CATASTROPHIC FAILURE***

<Message>
Broken drive.
<End of Messag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 . .

似乎这硬盘真的有问题,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再擦一次看看,如果还出这样的错误,也只能扔了

网友:
第二次擦的时候,MHDD 的“BUSY”状态灯不亮也不闪,为何?
还没到第一次的地方(第一次为差不多一半的位置),就出前面的提示了,完了,完了,真的没救了。

网友:
刚用HDDReg修复性的扫了一圈,发现21个坏道,说已经修复成功。
再用MHDD扫一圈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戏了,MHDD刚开始没多久就完了,算了,扔垃圾堆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