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D级无12V

楼主(2016-04-17):
如题,小四口插座有12V MOS管D级却无电压,没有图不知不知道从哪过来的,能直接飞线到D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输入电感开路或电容漏电短路引起。

网友A:
可以测量下D级对地阻值,一般在几百多欧姆状态。

网友A:
直接飞线跳过滤波电容和电感容易引起电压工作不稳定烧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量下D级对地阻值,一般在几百多欧姆状态。

我测量了D级阻值都是在45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飞线跳过滤波电容和电感容易引起电压工作不稳定烧MOS管。

我困惑的是12v小插口首先经过哪里到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了D级阻值都是在450左右

测量上管D级与CPU 4PIN接口12V测试点之间的阻值,排除滤波电容和储能电感损坏的话,就是板层断线引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困惑的是12v小插口首先经过哪里到MOS管的

首先经过储能电感两端经电容滤波接地然后到MOS管D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经过储能电感两端经电容滤波接地然后到MOS管D级。

我直接从滤波电容飞线到上官D级,怎么把飞的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从滤波电容飞线到上官D级,怎么把飞的线烧了

测量下mos管击穿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从滤波电容飞线到上官D级,怎么把飞的线烧了

那就表示CPU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
这情况一般要么断线了   12v没几个东东   跑线路也好跑

网友:
小口12V 到MOS  D级还需要图吗?   板子上这么大的 覆铜  你都看不出来?

网友:
小四针的12V只给CPU供电上管D极供电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是没有,。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12V短路 四口插座是没有12V电压的。

网友:
12V短路主板一般会出现上电保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