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四步让网速极限飞升

楼主(2016-04-17):
一、家里的网被别人蹭了。被别人蹭网,不仅仅表现在网速明显被拖慢,有的人家里的宽带带宽不够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卡顿或是被挤掉的现象。

  二、路由器的设置被篡改了。一旦路由器的WiFi密码被破解,且路由器的登录密码还是初始密码admin,黑客就可以进到路由器的系统后台,修改路由器的任何设置,比如说给你的设备限定网速,甚至是不让你上网等等(这种情况貌似不多)。

  通常情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路由器不好使了,但实际上却是自己使用不当。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你只需要一招,即可消除被别人蹭网的烦恼。

  设置网络禁用,并且将路由器的登录密码改了,再牛B的破解软件也拿你的WiFi没办法。

  进到路由器管理后台,找到“终端控制”,里头可以看得到所有连接的设备,将“终端名称”的IP和家人所用设备的IP地址一一核对,如有发现IP不对的,就是蹭网而来的,只需要一个动作:将该设备对应的“网络禁用”打开,这时候他们虽能连上网,但上不了又有何用呢?

  为了防止他人进入到路由器的管理后台,对路由器的设置进行更改,建议将路由器的登录密码修改一下:

  在“路由器管理”里头,对“管理密码”进行修改即可,修改后的登录密码自己一定要记得,否则下次你自己都登不进去路由器管理后台,只能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了。在所有的设置修改完后,一定要记得重启路由器使得所做的修改生效。

  三、路由器硬件配置跟不上。

路由器和手机一样,由软件和硬件共同构成,如果硬件配置较低的情况下,能够带动的设备数量就极为有限,而现在一般家里的电视、电脑、手机等设备均需联网。有的时候连路由器WiFi的设备一多,再加之光纤高速下载,路由器就会出现运转不过来,也就是死机的情况,这时候需要将路由器重启一下,或者是将电源拔出再插上,才能重新连WiFi。不仅如此,硬件配置还可能直接影响到WiFi的覆盖面积。

  四、路由器系统不稳定。

我们都知道,路由器要买易操作的,且信号稳定的。而这稳定性,除了跟路由器的硬件相关外,跟路由器的软件系统关联度也极高。就像同样配置的手机,苹果的IOS系统就要比安卓的android系统快且稳一样。

  针对三、四两种情况,就不是路由器的正当使用问题了,而是需要换路由器了。说了那么多,我想即使是非专业的人士也知道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路由器的购买了。

  1.路由器的配置

  在联网的家居设备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传统的DDR 8M内存已经无法满足多设备同时联网的需求。我推荐入手MTK7628A高功率芯片、DDR2 64M大内存的路由器,DDR2的处理速度更快,价格也不贵,但却能保证家中所有的设备正常联网,且能将宽带跑满。

  2.路由器的协议标准

  我们都知道4G的网络比3G快,这样说11AC比11N快大家就能理解了。千兆光纤时代,要想真正将速度进行到底,必须得选择11AC路由,而且这也是必然的趋势。2.4G(300Mbps)和5G(867Mbps)双频并发,本人感触极为深刻的是:2.4G信号满格速度还抵不上5G信号一格(终端设备需支持11AC协议),所以11AC路由引领市场当之无愧。

  3.路由器的系统

  目前市场最为火热的阿里智能路由,除了有一个强大的后盾——阿里外,它的实用及好用也是得到了大家公认的,“阿里小智”APP瞬间爆红,我想很多人都用过。不过,打动我的不是阿里小智,而是阿里智能路由的安全性,因为阿里云我十分信得过。

  4.路由器的智能性

  无线取代有线,智能颠覆传统,这是必然。所以我建议家里要换路由器的亲,索性买个智能的路由器,而且还要买个强大的智能路由器,让未来现在就来,感受智能家居生活、手机APP遥控的便捷和体贴,从此刻开始!

  设置好以后,你的电脑、电视、手机都可以畅快无阻了

网友:
是因为阿里说 他防御了最大一次DDOS洪水攻击的原因你才这么相信么   这中间的弯弯绕绕 嘿嘿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这样呢

网友:
你这是在哪儿道途听说吧

网友:
网带是飞不了,不过设置的好确实还是有不少的好处。

网友:
好像有一点用处

网友:
速率无法提升,但是安全性是有提高的

网友(2016-05-17):
休息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