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6-04-17):
                    一句话,换南桥!我换了南桥就好了!!大家出现这个问题的可以换个南桥!

网友A:
为什么 换南桥呢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换南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换南桥呢

装过系统了,刷过bios都没用,最后做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一台换南桥好的

嗯嗯,好像一般联想一体机什么B305 ,,,B300跟什么进不了系统,进不了bios都跟南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