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Ca 没有集显供电

楼主(2016-04-17):
S400Ca 没有集显供电 bios刷了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查,会是显卡的问题吗,客户说偶尔开起来一次 屏幕都是条纹 是不是CPU挂了啊

网友:
具体还要分析不排除U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
买个bios刷

网友:
可以加焊CPU试试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应该是内存没过 才没有集显供电 是内存颗粒旁边有一颗电容腐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