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待机下电源接口的小黄灯不亮

楼主(2016-04-17):
          大家都知道E420的机子 电源接口的小黄灯不亮是不加电的  换了待机芯片D95280 就会好的  可是我的机器换了之后就是不好  BIOS我也刷了  EC也换了还是不亮  但是当我换完EC芯片之后偶尔可以上电 屏幕还能亮  接口那个小黄灯就是不亮     这种情况下待机肯定不正常  待机下没有3v5v  我仔细研究看了看板子 发现了一个下电阻有点腐蚀  直接看图片  我就想知道这个电阻的STOP_CHG# 这个信号是什么作用    我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就是这张图片

网友:
这事上拉电阻

网友:
这个控制电池充电的信号

网友:
是充电管理芯片控制信号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停止供电  低电平有效   正常使用应为高电平

网友:
stop停止  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
电池充电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止供电  低电平有效   正常使用应为高电平

这个没有的话  会影响没有待机吗

网友:
石沉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