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6080a

楼主(2016-04-17):
先说明一下情况,板子没坏,只是bios的功能不够,想通过刷bios增加功能

具体要求就是,一般主板都有关于设置通电自启和键盘检测部分,但是这块品牌机主板的bios没有关于键盘检测的设置,导致的情况就是必须接入键盘,系统才能通过自检,不然就会一直卡在自检部分,提示键盘不存在或者键盘错误,所以我想找一块适合这块主板的第三方bios,才发的这个求助帖,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话是有关闭BIOS报错的。
如果没有的话楼主去官网下载升级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话是有关闭BIOS报错的。
如果没有的话楼主去官网下载升级一个吧

这块主板哪有什么官网啊,联想的网站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