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70开机掉电,板号B111P

楼主(2016-04-17):
       机器是一个大神拿来的,为什么是大神呢。因为啊,这个大神自以为很牛逼,清灰不去维修店,充分发扬了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没有拆掉电池的情况下清灰,结果机器就这样了。
        待机正常,能开机但是电流到0.17就掉了,主板上没有CPU和显卡电压。在看过时序图后,约莫觉得是PCH挂了,为什么呢?先看时序图: 没有CPU电压是因为开机信号VR_ON没有,按照时序EC收到EC_SCI后发出VR_ON.而且EC_SCI是系统控制中断信号(论坛里有介绍)要为高才可以,如果为低就说明系统控制中断开启了,实测只有 0.9v。断开EC的 发现EC脚上有3.3v。主板没有、说明桥没有发出该信号。从时序图上看,PCH只有在收到KB_RST#后才会给EC发出EC_SCI信号。实测KB_RST#只有1.05v。正常因该是3.3v的。翘起EC的该脚位发现EC脚位上有3.3v,主板上没有,说明是被桥拉低了,还有就是BIOS的第一脚开机时没有波形,说明南桥并没有读取BIOS,OK换南桥吧,换上南桥后可以正常开机亮机了,附上说明:机器是一个渠道客户带过来的,就一块主板,亮机图就不配发了。

网友A:
我修到过一个G470一个客户自己清灰把二级电压开辟电路给划断路的,在这些客户眼里你清灰要的价格就是奸商!等自己弄坏了,就傻了!

网友B:
楼主,新款机器,楼主修的挺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新款机器,楼主修的挺顺啊

写的顺,实际情况是耽误2天

网友:
把故障和判断都说明了,还附带不是桥的话查哪些信号,大神可能觉得多余,但对于我们新手来说确实实打实经验,和指导。不要给我点赞我室友内涵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一个G470一个客户自己清灰把二级电压开辟电路给划断路的,在这些客户眼里你清灰要的价格就是奸商! ...

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贪小钱花大钱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谁说不是呢?

网友:
多谢楼主精细的讲解

网友(2018-06-28):
没有他们就没有维修了¥¥¥¥¥¥¥¥¥¥¥¥¥¥

网友:
偷懒摸鱼 自己动手有不亮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