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开机显示不断重启

楼主(2016-04-17):
技嘉G31M-ES2C开机显示提示memory runs at single channel重启   求解决。。。。。。。。。。。。。。。。。。。。。。。好多个字。。。。。。。。。。。。。。。。。。。。。。。。。。。。。。。。。。。。。。。。。。。。

网友A:
这个是内存在单通道运行吧,楼主进bIOS恢复下出厂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存在单通道运行吧,楼主进bIOS恢复下出厂试下

BIOS都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换个CPU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嘛,要不就看看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内存兼容性的问题,换一条1333的金士顿原条

网友C:
如果插了两条就插一条试试,如果只插一条就换条频率低点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试看行不行

CPU换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插了两条就插一条试试,如果只插一条就换条频率低点的试试

是一条内存的 换最低频率的都试过了  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插了两条就插一条试试,如果只插一条就换条频率低点的试试

电源接口1脚VCC3阻值只有012欧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接口1脚VCC3阻值只有012欧应该不正常吧?

有些板子VCC3值就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