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M LE V2 请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4-17):
首先是板的型号

刚上手 触发 不跑码 查论坛 有通病 不跑码先换IO旁边的822排阻 换上后插ATX 自动上电   再次更换822后正常

只是跑码的时候反复跑到C7   IO更换过   BIOS没刷 不过有代换料板同型号板的BIOS 还是一样反复   不插内存 一长两短报警声    没维修头绪  求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求大神指点 自己摸索3天了  头好痛

网友A:
c7是外设  PS2 usb  com口问题      把他们周围的472  330测下电压就知道啦

网友B:
内存的条件查了没有呢?SPD等,我店里用的板子好像也是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是外设  PS2 usb  com口问题      把他们周围的472  330测下电压就知道啦

我量了 都有电压 USB  PS等都有5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条件查了没有呢?SPD等,我店里用的板子好像也是这个板子

没有图纸 能详细指点测量位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能详细指点测量位么????

华硕一般没图纸但是点位图是有的吧

网友D:
测量内存所有条件。

网友E:
桥旁边的822换了没?

网友F:
换u试试,,既然跑马刷一个bios看看,可能那个也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一般没图纸但是点位图是有的吧

论坛里没找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内存所有条件。

好的  谢谢 我再摸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旁边的822换了没?

上台立马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u试试,,既然跑马刷一个bios看看,可能那个也坏的呢

X宝的编程器还在路上

网友B:
上个内存阻值卡试下啊,不就可以测量内存条件了

网友G:
C7V星主板里面经常有这个代码,挡USB

网友H:
看看圆口键盘供电和usb供电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圆口键盘供电和usb供电是正常

USB  PS/2 接口都有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内存阻值卡试下啊,不就可以测量内存条件了

打了  400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C7V星主板里面经常有这个代码,挡USB

这块是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