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液晶电视LED42F3600NE维修一例(板号:35016895)(原创)

楼主(2016-04-17):
前2天接修一位同行送来的一台康佳液晶电视LED42F3600NE维修一例(板号:35016895)

刚开机时就像是背光有问题保护一样,开机刚出现康佳LOGO的时候,屏幕的左半边亮,右半边暗,随后电视处于待机状态。首先怀疑是不是背光条有问题,于是测量背光供电,发现背光供电无电压,于是测量背光条升压供电,发现电压也在抖动,又去测量升压芯片OZ9902A的2脚供电端

发现12V电压在8.7V-12.5V之间跳动,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是电源问题。引起电源电压波动的原因我判断有3个,一个是电源本身的负载能力差,一个是后级有过流现象,还有就是开关机电路引起:机器是不是自动开关机?于是在路测试了一下电源,没有发现明显故障。于是我从背光供电无电压入手,断开背光供电

发现电源输出的12V电压还是抖动。剩下就是主芯片供电和声音功放了,既然能开机我判断主芯片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刚开机时根本没有声音,我判断声音功放过流的情况也可能没有。于是我去检查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机器是不是主芯片是不是在控制自动开关机。于是测试VW953(2N3904)的基级
,发现电压刚开机是大约有0.65V左右(这时背光亮),随后电压下降到0.15V左右,背光灭。于是对照电路图看开机信号(POWER-ON)是受V8062N3904)控制,V806的基极通过一个100欧电阻接主芯片
于是我用万用表去测量V806基极,发现刚开机时电压由高电平变化到低电平后不再变化,我分析了一下电路:当V806的基极为低电平时,V806是截止的,V806的集电极通过一个上拉电阻R828(10K)接5V待机(5VSTB),这个5V电压经过R828  R831(100欧)  RW973(10K)降压,给VW953基极供电。这时VW953基极是高电平,VW953导通。它导通后会拉低三极管VW952的基极电压,这时VW952截止。这时电源输出的12V电压会经过RW952  RW953  RW956三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网络给精密三端稳压IC TL431的取样端(R端)提供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就反应了输出电压的高低
当这个电压升高时,三端稳压的控制端(K端)流过较大电流(相当于内阻下降),这时光耦内的发光二极管发光能力增强,对光敏三极管控制能力加强,使光敏三极管导通能力也加强。这时就会拉低FAN67552脚(FB脚,反馈脚)电压。从而使FAN6755输出的PWM信号的频率降低,从而降低了电压。现在VW953的基极电压是0.15V时,VW953是截止的,当VW953截止时,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通过RW963  RW965接三极管VW952的基极,这时VW952的基极是高电平,它就会饱和导通(电阻比较小),这时电源电压就会通过RW964→C极(VW952)→E极(VW952)→R端(TL431)。因为RW964(6.8K)﹢三级管的内阻,远远小于RW952(16K)的阻值,所以就会使TL431的取样端在电源电压只有8V左右的时候就达到了稳压值,所以根据分析判断主芯片输出低电平是已经开机了,因为本应该V806的B极↓→V806的C极↑→V953的B极↑→VW953的C极↓→V952的B极↓(V952截止,这时电源电压经过RW952  RW953  RW956三个电阻组成的分压网络给精密三端稳压IC TL431的取样端(R端)提供一个电压)。而现在实际情况是:V806的B极↓→V806的C极↓→V953的B极↓→VW953的C极↑→VW952的B极↑(V952导通,这时电源电压经过RW964  VW952内阻RW953  RW956 组成的分压网络给精密三端稳压IC TL431的取样端(R端),于是我把VW953的C  E二极用导线连接起来,电源输出稳定的12.58V电压,由此判断问题就出在VW953到V806之间的这几个电阻和V806本身。在路测量几个R828  R831  RW973没有发现问题,在路测试V806也没有问题,果断代换V806后故障排除。

 会员15106342元2023-7-26 10:32

网友:
这个案例很经典

网友:
这是正宗的分析电路找到故障。没有好功底跟本分析不出来。

网友:
电视机分析得这么清晰  功底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
图文并茂,受益非浅。

网友:
我连下手都不知道怎么下

网友:
"一个是电源本身的负载能力差,一个是后级有过流现象,还有就是开关机电路引起:"楼主这个总结的很好。修了很多电视机把,你的时序分析我看了3遍终于看懂了,我的理解能力太查了。楼主的分析就是仔细到位,受益匪浅!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基础太差啊啊,怎么说是开关信号控制开关管的导通,806的故障导致开关管导通不良?或者说是频繁开关?

网友:
楼主很仔细学习啦!!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真的是这样子。

网友:
好帖,回复了再看一遍。

网友:
看的我云里雾里。

网友:
有点难度的

网友:
很好的讲解啊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东西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仔细到位,受益匪浅!

网友:
好贴   看了半天才看懂   感觉楼主分析得太细了

网友:
哎 修个电视 还有图纸 真是不容易啊  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把图纸也分享一下呗

网友:
楼主技术牛X,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