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27寸显示器 电源板温度高到关机 求救

楼主(2016-04-17):
一台优派27寸显示器,好像组装的。屏型号LM270WQ1
这机子能正常使用,使用三四十分钟关机。但是开关灯还是绿色的,电脑声音正常。
量了一下bl-on还有5v,但是电源板的24v和12v变成0v。5v正常
摸电源板的散热片烫手,放那里等散热片凉后,开机又正常。
三四十分钟又自动黑屏。  求指导

网友A:
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12V没有了估计是升压这边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图片,谁有这个电源板也可以卖我一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灯管有没有问题,12V没有了估计是升压这边有问题。

黑屏时  12v 24v都没有了 但是有BL ON。有5v 开关灯是亮的。看下图片 我刚上传了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屏时  12v 24v都没有了 但是有BL ON。有5v 开关灯是亮的。看下图片 我刚上传了图片

这个要不发到求购区,要不就是马云家买

网友C:
24v和12v变成0v。5v还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和12v变成0v。5v还级正常。。。。、

是的。,,,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不发到求购区,要不就是马云家买

淘宝上 很少有这个板卖啊。版主你先帮我判断下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led灯管的问题啊。
这个屏跟苹果一体机一样的屏属于2k的屏,电源板要400元 ,驱动板卖450元。我勒个去。。。。。。。。
到底买哪个板。。。

网友D:
灯管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      没必要换整张板子   那样成本太高    改个高压或者换个灯管就行     电源板根本就不会因为温度高而屏幕黑的

网友:
查查电源开关管的电流检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把电容先全部换了。。

网友:
不怎么懂电脑,个人觉得可以接个合适的灯泡测试一下电源板的功率。如果是整流管发热的话。应该要检查管子和管子的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      没必要换整张板子   那样成本太高    改个高压或者换个灯管就行     电源板根 ...

这个换高压板能行吗 ,这个没有灯管。是led哦。三组64v电压。

网友E:
断其负载确定一下是负载还是电源本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其负载确定一下是负载还是电源本身啊。

显示器不接屏 不按开关没有24v 12v的 只有5v  按了开关才有 24v 12v 高压板63v

网友:
估计是恒流板也就是高压条有问题了,导致电源板供电不足发热了

网友F:
高压部分的问题,12V电源带负荷有一点重,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高压部分的问题,12V电源带负荷有一点重,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波形。

示波器看过波形 无明显杂波。滤波正常的。

网友:
另外接个负载,先判断一下是电源板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温度高 自动保护断电了吧

网友:
估计恒流部分有问题造成电源板超负载

网友:
是高压部分去问题吧!

网友:
把电解电容换了,搞个小风扇,不熄火就行了,换板太贵了

网友:
开关管不在开关状态。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指点,公布下答案。换电源板好了,这个不便宜啊。350买的一片电源板。

网友:
先看是不是暗屏,如果是哪就换个升压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指点,公布下答案。换电源板好了,这个不便宜啊。350买的一片电源板。

这么贵啊,显示器也是够大的。

网友:
你的电源是设么架构的

网友:
你发的图片有一层紫蓝色雾蒙蒙的,看不清电源板是什么架构的,能描述一下吗?电源板什么部位发烫?

网友:
灯绿色 是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过波形 无明显杂波。滤波正常的。

带负荷不足,回到开关电源初级,看大电容电压是不是在300V以上。换掉开关管。

网友:
优派显示器的电源供电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12V 5V的电容问题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感觉就是电源不稳定还有450V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led高压条的问题,改个高压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