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航嘉电源

楼主(2016-04-17):
这电源 没有用NTC 一般不都有的吗 杂牌都用

这部分 四个二极管 用导线连接
四个二极管 导线 滤波电容 什么作用呢

PWM 是 7500
独立小板 用了 两个339 1个358
怎么用了三个呢
正常一个339 就可以了
用了 三个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A:
那4个二极管应该就是整流桥吧。然后电容的话是滤波作用。
4个二极管是把220V交流电整流成300V的直流,那个电容是给300V滤波的

网友:
四个二极管是整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不知电源的故障是啥?

按从来收电子垃圾 5块钱 换的
没事学习下修电源的
结果好好的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个二极管应该就是整流桥吧。然后电容的话是滤波作用。
4个二极管是把220V交流电整流成300V的直流,那个 ...

前边已经有桥堆了 300v整流的
这四个管子 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C:
这样的设计我也是没有注意过,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   看型号应该是1N4007   如果是这个就不用猜了 就是整流作用  但是在这个电路路面起什么作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运气,拾了一个小漏.......

可能这次 运气好点
收电子垃圾 经常来按这收的 说长城的电源 能称重 8块钱 一个的呢
按讲半天 5快钱 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设计我也是没有注意过,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   看型号应该是1N4007   如果是这个就不用猜了 就是整流 ...

没找到这电源的 图纸
上次遇到个航嘉电源和这个初级 差不多 但是没有 这四个二极管和导线 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真的是好运气啊

网友D:
电源还修    楼主好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还修    楼主好脾气

长城 航嘉 这样的好点的电源 小问题 换个电容什么的 修好了 可以自己点机子用吗
要不就卖5块钱 碰到机会 也可以卖 10块 20的

网友E:
电源带高压,维修要注意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带高压,维修要注意危险

按都是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小心加 小心

网友F:
电源修修还是很有意思的,炸了好几次了,手也被电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修修还是很有意思的,炸了好几次了,手也被电了好几次

一定得小心啊 炸 很吓人的 按都被炸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