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上小4PIN掉电

楼主(2016-04-17):
今天一早我在玩着游戏,正兴时,一人拿来俩块主板给我问我:回修台式机主板吗?能,我说。我接过板测了各供电的对地值没问题上电。第一块当然是铭瑄主板,具体型号没看,上电源掉电,我想了想维修步骤:拔掉小4PIN判断是CPU电问题,还是CPU前的问题。拔掉:小4PIN能正常触发,这很明显问题出来了——CPU电路短路了,接下来就是按CPU电路来修——我用红表笔接MOS管的G极,黑笔接S极看阻值。一个一个的测,终于一个MOS的阻值为基准值,我拆掉了它和一个好的,用好的来判是什么管(测得知是N沟道的)在料板上找好的N沟道的MOS管代换。等待片刻上电——好了。想修下块时拿人来了所以第二块没修到。  本人小小白初次发帖,各位大神看了有什么不足的,请多多指点。希望不要忘了加分

网友:
最快就是打mos   g级阻值   就知道那个管子短路了

网友:
台式机CPU供电场管一般都是N沟道的。

网友:
这种东西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CPU供电一般都是N沟道的管子。这种。只有笔记本的保护隔离可能用P沟道,或者一般小的贴片3脚。板子上有P沟道的

网友:
专管短路,在线就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
判断CPU供电短路测量管子GS的值是能很快找到是那相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