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E49AL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6-04-17):
    联想e49al 版号11310-1

机器拿来开机不亮,插可调电源电流到0.6左右几乎无跳变,机器拆开测量发现各电感电压全都出来。先刷bios,bios刷了2个,结果一样。那没办法慢慢查吧。
  先测无线网卡接口22脚复位电压0v,按时序pch收到sys-pwrok才发出平台复位查 r3603两端0v D6303 1脚0v 2脚3.3v 查imvp-pwrgd来源 测pr4202,pr4203 1脚都有3.3v 2脚都0v pwr_vcore_vr_ready1和pwr_vcore_vr_ready2来自pu4201 46,47脚测量也是0v cpu供电芯片要发出pwr_vcore_vr_ready要得到svid 测量h_cpu_sviddat和h_cpu_svidclk都有1.05v但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波形,这里应该是cpu发出svid数据和时钟给供电芯片,供电芯片会根据cpusvid数据,时钟给cpu一个正确的供电,在发出电源好。这应该是有波形的。再接着查 cpu要发出svid要得到h_cpupwrgd和vddpwrgood 经测量全都正常。怎么回事cpu坏了,对忘了换cpu试试手里正好有这cpu换上,还是那样。我郁闷了再测cpu供电有1v多,我用示波器测,一测发现问题杂波很严重(不好意思示波器波形忘记拍照了)手摸pu4301烫手,再摸pu4302没有温度 肯定pu4301坏了 型号vt1323,手里没有这芯片,在料板上也没找到,但在联想x230料板上找到了vt1324不知道能不能通用,试试。bga封装风枪吹下来,用03球植上去,风枪吹焊上 一起哈成。开机测试,ok亮了。到这里以为维修结束了,装机发现进系统掉电重启,每次出完win7界面就掉电,用U盘启动不了就掉。难道供电不正常把cpu烧坏了。换了cpu也这样。难道换的pu4301型号不对不行,用示波器测电感pl4301后端还有小杂波。看来问题还在这里。没办法没这型号的芯片,某宝订货小东西很贵,10元一个定四个。
     第二天芯片到了,pu4301换上开机还是掉电,用示波器测量还是有杂波,哎不用说了,老纠结在pu4301上了,忽略了pu4302,虽然它不烫手,但它也应该出问题了,风枪取下来,把新的焊上去开机ok成功进系统 测试一上午没问题。下午交付客户。美中不足亮机图和示波器波形没拍。有什么不对的希望高手指出。(不喜勿喷)

网友:
订货是个头痛事,钱不要紧,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种晶体管都爱坏  修过好多了  但是订货的芯片也是十个里面有6个是坏的  我一般都是料板拆

网友:
这种RAMOS特别容易坏,总觉得不太好焊。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挂了

网友:
没有换过这芯片

网友:
还好我焊的这几个都挺成功

网友:
维修的不错啊

网友:
看见这种小管子就头疼,老是觉得没有焊好。

网友A:
        请问你收了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收了多少钱呢?

场内价200元

网友B:
要是个电感的供电都出来了  不跑码下一步该考虑什么大神   是修小供电还是 和你是的看PG啊

网友:
vt这种芯片真的很难植  我反正是没有植好  svid那一段说的比较绕 我估计没看懂 两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个电感的供电都出来了  不跑码下一步该考虑什么大神   是修小供电还是 和你是的看PG啊

电感电压都出来,一般小供电都正常了我说的小供电是转换电压,我的习惯是先查复位,复位出来就该读bios 识别内存跑码 复位出来说明前面pg,时钟基本都正常,如果无复位那就我这样按时序到这查

网友:
看来楼主有一定的维修经验了

网友:
我们要的就是经验

网友D:
走了一点弯路,不过最终修好也还行
没有PG,但开始你测过有电压,首要考虑就是电压是否温度了。不需要查SVID了。没有SVID是不会有电压出来的。
另,SVID是瞬间波形,你示波器是通电瞬间测的没波形还是通电后再拿示波器去测的。。

网友:
这个芯片耐高温吗

网友:
上次有个VT1323换了四个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了一点弯路,不过最终修好也还行
没有PG,但开始你测过有电压,首要考虑就是电压是否温度了。不需要查SV ...

ok 明白了谢谢老师 svid测了好多次 开机前后都测过 我的示波器不好用 我怕漏测 都没测到波形 我以为没有svid也会有电压呢 看来我错了

网友:
有一些时候,修得热头的,就看不开旁边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了一点弯路,不过最终修好也还行
没有PG,但开始你测过有电压,首要考虑就是电压是否温度了。不需要查SV ...

开机确实有CPU电压我用万用表量了 svid是有我没测到还没出 不敢确定了 有这种可能吗 老师就是没有svid pu4301坏了 误动作出的电压

网友:
时序 清楚了,从哪里查都能找到问题,哎,如果没有示波器,可能直接就换CPU供电芯片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这种小驱动芯片还真没搞过,竟然是bga封的

网友:
这种芯片没焊过,不知道耐不耐高温?风枪行不行?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也多

网友:
U3701是一个什么门哦楼主

网友:
玻璃管特别爱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很有用

网友:
非常不错 值得加分 很少换这个晶体管

网友:
牛人啊!赞一个

网友:
这种芯片说实话  不太好焊  有时候要换好几个才能换好。

网友:
细工出细活啊,粗心的话会走很大的弯路哦

网友:
今天首页  3个联想 坏的  联想 要霸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电压都出来,一般小供电都正常了我说的小供电是转换电压,我的习惯是先查复位,复位出来就该读bios  ...

回去好好看看视频我研究下时钟复位和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