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N68E维修

楼主(2016-04-17):
机子放电能亮,不放电就又不亮了,反复如此,既然开机针是以瞬间接地拉低电平实现的,于是乎,我把CMOS跳线正极和开机针正极用线连起来了,没想到这方法还是挺管用的,看到蓝色的线没,这就是我干的,呵呵,路过的朋友给我加下分吧

网友:
这种故障有见过,下次试试了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办法,下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办法,下次碰到这种情况我也试试。

可以验证一下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