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一天修复两块主板,感谢迅维论坛的帮助!!

楼主(2016-04-17):
第一块是 联想L-A690 挡D0 清内存,清cmos 无果,查论坛 ,有人发帖说是主板电池没电导致的,果断换了,立马跑马亮机!
第二块 技嘉GA-G31M-ES2C 不跑码复位灯闪烁 查供电正常,复位其实也有,最后还是查了论坛,有一样的情况,将lpt芯片风枪吹掉即可,立马干掉,立马跑马亮机,哈哈

感谢论坛

网友:
同是新手 学习论坛前辈经验 修复一块半的板了 这半块是原来不跑码修到跑码后挡代码勒

网友:
论坛就是解决棘手问题的导师阿

网友:
这两块的故障都是通病。。。速度秒杀,赞

网友:
不错,学到新知识了嘛。

网友:
你这都是通病啊亲

网友:
楼主下次修AMD的机器可以先测量RTC,RTC不正常会造成不跑码,AMD的。

网友:
楼主修这两台机器最终让我学得一经验就是:不会,就请上迅维论坛

网友:
呵呵,,,这些都是通病。。。

网友:
第二片是COM口芯片吧

网友:
不错啊。。论坛是我家。人人都爱他。。

网友:
新人小白来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确实是通病   不过那个技嘉了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