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20 一体机掉电

楼主(2016-04-17):
CPU温度显示90 过一回就点 实际感觉没这么高, 都说有通病 请问通病到底是什么??? 不是BIOS 哪位大神有遇到解决的 给说一下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c320掉电的话 ,是 cpu一组电压 高了0.2左右 换上下mos管  a320就不知道了  没有修到过  既然温度如此高  肯定有高的原因 换一个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20掉电的话 ,是 cpu一组电压 高了0.2左右 换上下mos管  a320就不知道了  没有修到过  既然温度如此高   ...

手摸了 没这么热

网友A:
那 换个cpu不就知道了  万一是cpu里面的温感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 换个cpu不就知道了  万一是cpu里面的温感坏了呢?

CPU我换过了 一样的

网友A:
断开温控试一试吧 ,说不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温控试一试吧 ,说不定可以

诶 都说有通病通病 好像都没人知道。。到底是哪里通病

网友:
检测一下温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