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暗屏

楼主(2016-04-17):
本人新手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联想Z370暗屏,外接显示有显,能正常进入系统。内屏暗屏。GFX_PWR_SRC 19V
2.3.4.6.7脚 有3.4V   25脚3.3V.请问这些电压正常吗。是不是屏坏了,因为没有新屏测试。各位大神看看

网友A:
25脚有电压一般不是屏就是屏线了。

网友B:
升压电路在屏上、先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脚有电压一般不是屏就是屏线了。

我是过了屏线测的,屏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在屏上、先看屏

这个升压电路是跟屏一起的
问一下还有那些电压要测

网友:
先说说 你这个问题  有显示 但是 暗屏对吧  屏是普通的led 需要的条件  src的 19v(led升压芯片主供电)dispon的3.3v(屏背光开启信号)pwm的1.1-3.3v(背光调节)你不用查那么多 就这几个条件当然还有gnd不用查 有显示gnd肯定到了屏上的 26的dispon查了么?如果有3.3那么 屏或者屏线坏没有的话 你应该 知道的 如果不懂屏的原理 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大神。屏上的19V连U401 L1101 的保险烧断,U401 LU1101  周边电容短路更换亮屏

网友:
搞维修点机的屏都没有.....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做维修的最好被一片测机的 出现类似的故障可以快速锁定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电路是跟屏一起的
问一下还有那些电压要测

屏接口的主供电、EN开启、PWM控制、还有FB反馈

网友:
屏的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测下屏那边的19V供电,3.3V高压控制,屏主供电3.3V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