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 已解决!

楼主(2016-04-17):
今天接个机器三星R428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以为显卡坏了,加焊了一次显卡,信心满满的装机测试,还是不显,郁闷了,难道没焊好,又拆开量了一下显卡,决定再焊一遍,这次不装机了,焊完再测试,还是不显,找不到理由了,网上搜了一下别人也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说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很多人判断显卡坏了,感觉这个是个通病吧,量了一下屏线接口附近显卡信号是出来了啊,不死心显卡坏,再继续测量屏线接口几个电压,竟然少两个电压,没有19v,另外还少一个开启,想想看来还是需要一点点查电路了,最后结果,换了四个三极管,问题解决,给需要的朋友看看,少走弯路,不要先干显卡了,

网友:
能帮到的朋友给评个分支持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是看图纸查的电压吗?

网友:
机子不多的情况下 先查电路,机子多的情况下,我都是干了再说

网友B:
这机器很老了,带有NEC大电容那种

网友:
为什么坏4个管子呢?会不会屏线有问题 ?

网友:
检查的不够仔细  我前天也是跑信号 就是不亮屏   找不到问题 我无意中看见里面有图像 *脏话* 那个兴奋 一量屏也是没19V  结果排线断了

网友:
这机子只换过NEC

网友:
差点就干掉显卡了

网友:
可以 这个查的  不错

网友:
这个帖子涨经验了

网友:
怎么四个管子一起坏了

网友:
这种主板的NEC电容也比较爱出问题,还有就是南桥背面的小电容爱短路,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下次遇到先测量一下。

网友:
坏了哪四个三极管呢

网友:
能附上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19V 和开启 估计是没有背光  一般先用手电照一下会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看图纸查的电压吗?

恩,这个图纸还比较简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很老了,带有NEC大电容那种

11年的机器,还不算老,好像最近几年的机器没有出现NEC大电容通病,改良了吧,和英伟达显卡一样

网友:
楼主直接给出答案也好,最好给个电路分析,就更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