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源管理芯片输出要用两个场效应管?

楼主(2016-04-17):
这是电脑主板的CPU供电电路,为什么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是驱动两个场管轮流开关。   上面的场管如果电流是从D流向S,那下面的场管S是接地的,当下面的场管导通不就拉抵电压了么?   看不懂,特来请教。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开关稳压电源,当芯片控制上管导通下管关时,5V的电压通过上管给电感提供能量。同时给负载。当上关下通时,5V被关,停止给负载提供电源。由下管组成的储能回路把电感储存的能量释放给负载芯片组,使之得到连续稳定的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占空比 可以调节电流的大小 用上下管的开闭 及对地放电 来达到所需要的A数 还有一种电压转换的叫线性稳压器 就不用mos管 功率就会很小

网友:
这两个管子容易坏,造成大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开关稳压电源,当芯片控制上管导通下管关时,5V的电压通过上管给电感提供能量。同时给负载。当上 ...

你好,再请教一下。  上下管是轮流导通。  下管导通时对地放电,电压不会被拉低么。  显示器电源常见的都是一个开关管,通过取样反馈来稳压。  这里的上下管与反馈取样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
这是DC-DC直流PWM电源电路结构形式。没有什么为什么!就如同你叫FIRBALL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再请教一下。  上下管是轮流导通。  下管导通时对地放电,电压不会被拉低么。  显示器电源常见的都 ...

下管导通时,是电感,下管等组成的回路释放储存的能量,

网友C:
这个是最基本的PWM供电方式

你问的问题 利用了电感两端不会发生突变的特性  所以不会导致电压突变

上下管 和反馈取样是不同的供电产生方式 其原理不同  建议你查下PWM的供电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再请教一下。  上下管是轮流导通。  下管导通时对地放电,电压不会被拉低么。  显示器电源常见的都 ...

MOS管本身就是用来调整电压输出大小的,即半导体调整管,控制其导通的程度使输出电压保持稳定。

网友D:
上管导通的时候给电感蓄能,电能会转换为磁能存储在电感里,当下管导通时,电感会把磁能转换为电能,这个是电感的反电动势。

网友:
利用占空比

网友E:
开关电源并不一定需要两个管子 ,,只是两个管子输出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管导通的时候给电感蓄能,电能会转换为磁能存储在电感里,当下管导通时,电感会把磁能转换为电能,这个是 ...

你好,请教下。   下管导通时电感会接地。  按楼上版主所讲并不会拉低电压,所以下管只是在打开时接地的作用?   好让电感形成回路?       那采用单开关管的开关电源,不是在开关管关闭的时候电感也能放电给负载么。  那这里的下管不是显的有些多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并不一定需要两个管子 ,,只是两个管子输出效率高,。。。

呵呵,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两个管子比一个管子效率高的原理。  或者说加了这个下管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
只能说这是PWM供电方式,控制上下管高速交替导通来调节电压用。至于你说的对地短路只有一瞬间,,,,一言半语很难说清楚

网友:
楼主没必要把理论的东西弄得哪么透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开关稳压电源,当芯片控制上管导通下管关时,5V的电压通过上管给电感提供能量。同时给负载。当上 ...

显示器里的开关管是调制脉冲方波控制初级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上下双管是轮流导通持续向后极提供势能输出的。别混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里的开关管是调制脉冲方波控制初级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上下双管是轮流导通持续向后极提供势能 ...

这位能说的具体些么

网友:
上下不同时通的

网友:
学习了,小白的东西。加强了记忆

网友G:
这是CPU Vcore的PWM high-low side工作时的图,上下两个mos并不会同时导通。
CH1: High side MOS-GATE
CH2: High side MOS-SOURCE
CH3: Low side MOS-GATE
紫色:CH1-CH2横着的虚线卡着的位置是mos的导通电压位置,紫色线在虚线上方(即G-S大于开启电压)表示mos导通。

网友H:
这是主板内容 上下两管交替打开关闭 输出电流可以很大 pwm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CPU Vcore的PWM high-low side工作时的图,上下两个mos并不会同时导通。
CH1: High side MOS-GATE
CH ...

嘿嘿,这图看不懂哦。    上下管轮流交替导通这个理解。  就是不明白下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是主板内容 上下两管交替打开关闭 输出电流可以很大 pwm电路

上下管交替打开与单管的区别在哪,没弄明白。  所以来请教

网友:
现在,这种形式很常见,不仅能完成降压任务,而且节能降耗。

网友:
我只是知道这样的电压很稳定

网友:
上下不同时通的,占空比的概念

网友:
不是同时开怎么会拉低,,,看下PWM原理

网友:
上下管是轮流导通。 下管导通时对地放电,电压不会被拉低么。

网友:
冲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
有的是一个 那是复合管

网友:
这个高深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是现在主板常用的供电方式,PWM方案,上下管轮流导通

网友D(2016-05-23):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下。   下管导通时电感会接地。  按楼上版主所讲并不会拉低电压,所以下管只是在打开时接地的 ...

下管导通时电压不会拉低因为电感有反向电动势,这时候你可以把电感看成一个电池,电池继续对负载供电,正如你所说的下管导通时帮助电感接地和放电,因为不接地电源无法形成回路。单管开关电源是利用了一个二极管进行形成回路,电感的反向电动势总是会和电源电压相反,正是利用了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完成了的回路。所以是单管的。楼主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BUCK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最基本的PWM供电方式

你问的问题 利用了电感两端不会发生突变的特性  所以不会导致电压突变

版主无处不在呀

网友:
怎么会多余?那种单管开关电源是有一个二极管代替了下管导通,就像你那个供电下管也是可以用二极管代替的,但是用二极管的话大电流二极管发热严重,二极管导通内阻大所以二极管只合适在数安倍的电流上运行,加了下管的可以工作在数百安倍的电路。

网友:
版主是有职责的   所以有会员灌水等 也会第一时间处理

网友:
这里真能学到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管导通时电压不会拉低因为电感有反向电动势,这时候你可以把电感看成一个电池,电池继续对负载供电,正 ...

多谢指导,BUCK电路是何物?

网友:
这东西,是非常基础的。
在功率几乎不变的情况下,转换电压和电流的大小。

网友:
两管不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