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8268不充电

楼主(2016-04-17):
接充电器和电脑均没有反应,按照大神说的必杀技拆电阻,短接充电管均没起作用,电池接口处可以测到有3V的电压,但指针左右微摆。有遇到过的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电池接口有3V的电压,但指针左右微摆,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不行的话只能换电源了。

网友:
充电芯片条件正常不,修这个得有图纸

网友:
xian查接口好坏在找线路

网友:
充电ic 重制

网友:
重点查充电管理芯片,没有电路图,直接换了看看。。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没有图纸 这叫个不好搞

网友:
不知道哦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最后换尾插好了

网友A:
楼主 搞好了 说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搞好了 说下经验

我已经说了呀,换尾插,有个USB电流检测的东西,接电就知道了

网友:
哦 原来是尾插的原因啊  多谢楼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