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17):
今天接修一个映泰g41D3+主板    同行送来的     说是不触发     然后放下  走了    接过主板过后目测网卡已经被拆了    不管这么了  直接插上电源   短接触发排针没反应      于是测了下开机排针电压  3.3v正常     测了下cmos跳线帽也没有跳反  也有3v电压    测得晶振两脚也有压差    担心是被雷打坏的   前几天东莞打大雷了    所以测了一下usb组织   接过有一个脚阻止很低    只有几十欧      没办法南桥坏了    给同行说要换南桥   70元      同行说修吧   修好就行            信心满满的换了南桥    等待冷却过后  再次打了usb对地阻止    ok没问题了      插上电短接开关    *脏话*居然不行         傻眼了        难道没焊好    ?再次加焊   结果可想而知    还是不行    难道io也有问题??翻来一个料板 更换掉io  再次触发  卧槽还是不行                看来只有老老实实的去测量了      在网上下了一个图纸      测了下io的工作基本条件        85脚RSMRST  70脚3VSB。 75脚PWRBIN   72脚SB_PWRON#都正常
71脚SLP-S3# 南桥却没有发出来      难道换的一个坏的南桥???没道理啊   全新的南桥啊         怎么办呢    真的要再换一个吗      坐下冷静的想了下     南桥的条件也基本都测完了 正常的啊     这时候想起有的晶振有压差不代表起震     因为没有示波器   所以只能用万用表量压差       管它能 换一个再说   一分钟换好后  看图            发帖子很辛苦     想赚点积分  没积分了     希望大哥们个点分     赏点分  赏点分 赏点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有了分我才有动力发帖子

网友:
有压差的确不代表起震,楼主可以考虑入手示波器了  很便宜了已经

网友:
那个晶振应该是你焊南桥的时候受热坏的雷劈很少劈坏晶振的

网友A:
南桥与晶振都一块击毁了?

网友:
网卡 桥 EC 这板子收费不多 (可见台板维修很难要高价)

下次做桥可以把 附近的晶振等用锡纸保护下

网友:
记得谐振电容一起换了吧。示波器买个几十M的就好了

网友B:
最近遇到这个主板的故障 是自动通电几秒然后灭了  然后就不触发   桥换了  IO换了,故障还是一样,估计是有地方短路了,诊断卡灯除了3VSB亮着  其他的5V也亮着

网友C:
不触发的板子我都习惯性的用手不停的摸晶振,然后一边点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板子我都习惯性的用手不停的摸晶振,然后一边点触发

我试过 不行  这样

网友:
我晕自己没事去点击了下图纸下载  扣了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与晶振都一块击毁了?

其实就是晶振损坏引起南桥待机触发测试条件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遇到这个主板的故障 是自动通电几秒然后灭了  然后就不触发   桥换了  IO换了,故障还是一样,估计是有 ...

这种情况推测5VSB与5V电压工作串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板子我都习惯性的用手不停的摸晶振,然后一边点触发

这种方法也可以,人体也自带静电感应电流。

网友:
记住咯,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要示波器看看晶振的波形对不对的

网友:
看来下次修能少走点弯路了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片差不多性质的板子    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