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6-04-17):
技嘉H61主板前面板USB能用后面板USB用不了。电脑关机后还会重起。测了下后面板的USB供电是正常的。然后不知道从哪入手修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打后面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关机会重启你如果排除系统问题,有可能是网络唤醒有问题

网友B:
我遇到一块网卡坏了引起软硬关机都重启的

网友C:
技嘉的H61病是挺多的,,,PS2可以用吗?

网友:
重启的原因可能就是USB坏了造成的,,南桥坏了吧

网友:
后置USB的对地值打一下,如果USB电路中有ESD元件的话拆掉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后面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关机会重启你如果排除系统问题,有可能是网络唤醒有问题

阻值都是正常的,系统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块网卡坏了引起软硬关机都重启的

网卡是好的能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H61病是挺多的,,,PS2可以用吗?

PS2能用网卡也是好的

网友:
后面板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
有个3.3V检测电路 那两个分压电阻坏了  在USB口的后边

网友:
检查后置USB接口的USBOC#信号是不是3.3V

网友:
数据线为题  南桥

网友D:
网卡去掉,。看看

网友:
刷个 BIOS不行 ,就 换南桥吧

网友:
非常有用,学习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去掉,。看看

你的意思是把网卡的IC吹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去掉,。看看

网卡是好的哦能上网的

网友:
测南桥,加焊下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