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20显示器屏问题

楼主(2016-04-17):
故障是灰屏,换驱动板刷程序未果,打开屏查看,发现有一个原件已经烧坏,看不出来是什么原件。求高手说一下。谢谢。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查了下,烧坏的原件B3的前级是12V,后级确实接地了。但是现在我看12V好像是给屏供的电,求助,我直接用可调电源供12V,烧一下原件的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哪个元器件烧坏了,图中板子标注符号是什么?

网友:
图中看样子是个电感,先量一下两端是否有对地的,如果有说明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先把短路修好,再换上电感应该会好。

网友:
从图中看 ,B3烧毁了,找图纸看看是什么器件?然后查明故障原因后代换

网友:
应该后级短路了吧!!选把后面的修好再说吧!!再加个电感或保险之类的东东上去,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先跑哈线路,打下阻值

网友:
先修端路吧,看看后级是不是有芯片短路或者电容短路,排除短路后在换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