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的菊花就是耐搞--神奇的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6-04-17):
上图
此板为不触发问题,之前是同事修的,没有修好,因为后面的问题是比较神奇的

同事查完了触发信号,也没有发现问题,后面把桥给干了,干下来装回时,有个角老是焊不下去,一打总线值直接为0,同事也换了几次还是不行,后叫客户换板搞定
今天没有什么 事,我就拿来看看,看能不能搞,最后的不触发问题让你意想不到…………………………………………
首先打桥先做上去先,一气呵成,上图
好在没有出现我同事换的那个问题,直接就换好,上电还是不触发

待机正常,然后查触发条件,全部正常,没有 任何问题,难怪我同事没有 搞定,因为这对手太隐蔽,且3v 5v电压用万用表测都正常

正常的不得了

下面是重点来了,继然触发条件都满足,为什么还不行呢,断线啦,不可能啊,板没有 进过水,也没有 黑木耳啊
到这里只能上波波去爆一爆这菊花了,不爆不知道,一爆就爆出问题来了,看图

发到这应该大家都会了吧………………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示波器在这机的作用不言而喻………………。。…。……。……。……。…。…。……

网友:
确实有波就是好,。。不能老是拿表来标准。。

网友:
这故障 确实不好修 5V滤波不良导致不触发……
示波器在这个维修中 发挥了绝佳作用

网友:
没波波难搞

网友A: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 的确是不好搞  但是5v就算有问题  也不是很严重  关键这个滤波不亮 引起没有pg没有呢?如果有pg我感觉问题可能也不是太大吧(应该可以触发)

hyy

网友:
是5V滤波不良吗?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 的确是不好搞  但是5v就算有问题  也不是很严重  关键这个滤波不亮 引起没有pg没有呢? ...

神奇就神奇在这里了,之前我也是像你这么想的,pg也是正常的,触发条件全正常,就是不上电,怪就怪在这了

网友:
马上回家  看懂了 示波器厉害

网友:
论坛已经说了,通病,我前两天也搞好了一台

网友:
会波波修机器就是快啊

网友:
不错不错,,以后还得多多注意这些细节啊

网友B:
5V   滤波不良吗?     好像  不是很严重!

hyy

网友:
维修中示波器是不可缺少的设备,有了它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块板这么多通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   滤波不良吗?     好像  不是很严重!

看是不严重,但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严重,但就是不触发

  我不修  笔记本  不是很熟   问一下      6  7触发条件   里面  没有5V   为什么  5V    滤波不良  也会不触发?

网友:
波波  就是爽啊

hyy

网友C:
比较直观,隐性点的问题看得清楚

网友D:
这是吊打万用表的节奏啊!哈哈  出5V都不触发!好赖的来个动作再掉也成啊!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稳压电源啊,可否提供下品牌型号啊?

hyy

网友:
抓波大法练得不错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吊打万用表的节奏啊!哈哈  出5V都不触发!好赖的来个动作再掉也成啊!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稳压电 ...

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全英文

网友:
至今不会神器。

网友:
不错不错 长见识了

网友:
吊打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牌的,全英文

正面拍张照片发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直观,隐性点的问题看得清楚

shi de  hen 明显的 问题

网友:
这要是没示波器真够呛能修上!

网友:
示波器的作用确实很好用

网友:
是5v  滤波不良的事吗?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网友:
有些东西没示波器真修不出来。、

网友:
有的时候滤波电容不良,咱的万用表是打不出来的。示波器专治疑难杂症。。

网友:
我的额 抓波大法什么时候才可以练好

网友E:
那个电容有问题的话待机好像在0.03这样的,修过一次,加个电容就好了。正常待机是0.012这样

hyy

网友:
维修故事很煽情……

网友:
示波器功能真地太强大了

网友:
怎么会想到用示波器去测3  5供电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个电容有问题的话待机好像在0.03这样的,修过一次,加个电容就好了。正常待机是0.012这样

这个就是待机正常得不得了,我同事也修了好久,没有搞定,我不上示波器也很难发现,大多时候用万用表量有了多数都认为是ok的,这片就神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待机正常得不得了,我同事也修了好久,没有搞定,我不上示波器也很难发现,大多时候用万用表量有 ...

其实我也没有用波波,我看到那种电容都会习惯在它电路上加个贴片电容。像E420那样的机我常常加2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偷工减料的结果造成的神奇故障!

网友:
不会用波波好悲催

网友:
要不是版主说出故障 我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不会用波波啊。。唉 。。惭愧。

网友:
LOUZHU经验丰富

网友:
好厉害的菊花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看到这种钽电容,换之。

网友:
哎,现在有波波还不会用杯具中。。。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一打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F:
还有这种问题啊
hyy
这种是少见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种问题啊
这种是少见的

网友:
强,有波波现在还不会用,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