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0 d6601型号

楼主(2016-04-17):
有个华硕X750 的板子   带电插屛线  烧掉EC  rtd2136  d6601   现不知道D6601具体型号忘告知  附上点位图    这个D6601  不装能开机  能不能不装  其什么作用  保护作用吗

网友:
截个图出来看看吧,什么都没有还要自己下载吗?

网友:
6601应该是ESD防护电路,不装也可以,这个芯片在台式主板USB接口,VGA接口附近都有的。显示器的驱动板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