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机主板478VN故障求修过的网友指点@@

楼主(2016-04-17):
故障是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示。跑一会掉电重启。BIOS从论坛里找了两个一个是270S 的。还是一个样子。。看到论坛里有不少人都修过。。请高手指点下。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或是求BIOS.。。台机的型号是D06S ,主板标是 478VN AOO

网友A:
DELL的型号看主板上贴的二维码上面,如果没二维码可以拍个主板图片发上来看看,478的板子有几款CPU座容易空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L的型号看主板上贴的二维码上面,如果没二维码可以拍个主板图片发上来看看,478的板子有几款CPU座容易空 ...

478的座子 你是说478主板。。1带内存。。。么??
  这个是115X的班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8的座子 你是说478主板。。1带内存。。。么??
  这个是115X的班子。

我以为是478或775的呢,查下内存的SM总线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