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老师高手些多搞点这样的资料

楼主(2016-04-17):
上电时序之间的区别
:1.上电时序的区别是不同厂家的上电时序在电路图中的电压标识符号不同,电压的开启顺序不同,这是不同时序的最大区别。

             2 .仁宝的上电时序解析:首先出3v 5v 电感电压(3Valw5vALW)以及vL线性电压,电感电压(3Valw 5vALW3ValwEC以及南桥3v待机点5vALW也给南桥5v待机点当EC 有了供电之后外接晶振就会起振紧接着EC就会复位当南桥有了供电后外接晶振也会起振,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待机完成等待用户按下开机按键。当用户按下开关键触发ECEC发出EC_ON# 高电平紧接着EC发出PBTN_OUT#使南桥响应接着南桥发出s5  s3 信号开启sysonsusp# 最后发出VR_ON 紧接着发出cpu电源好信号VGATE 接着EC发出ICH_POK CL_PWROK (由南桥开启时钟电                )H_CPUPWRGD  PCIRST# PLTRST# H_RESET#  ADS#
               3.纬创的上电时序解析:纬创的时序先产生5v线性电压5V_AUX_S5接着由5V_AUX_S5转换成3D3V_AUX_S5此电压仅接着给EC供电,当EC有了供电外接晶振就会起振接着就有EC的复位此时EC发出s5_ENABLE信号开启系统3v 5v 电压3D3V_S55v_S5 分别给南桥的3v待机点和5v待机点供电南桥有了供电外接晶振就会起振此时EC发出RSMRST#给南桥完成待机等待用户按下开关键。当按下开关键触发ECEC发出PM_PWRBTN#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就会发s4  s3 信号接着发出CPUCORE_ON开启cpu单元电路,cpu电路工作正常后发出VGATE_PWRGD告诉南桥电路开启完毕接着EC发出pwrok 告诉南桥各路电压开启正常接着开启时钟电路接着发H_PWRGD   PCIRST  CPURST.
'                4         .广达上电时序详解:先产生3vpcu5vpcu 电感电压3vpcuEC供电接着晶振起振复位接着按下开关键触发EC EC发出s5_ON 此信号开启3v 5v 后继3v_S5  5V_S5 给南桥供电时钟接着EC发出rsmrst# 给南桥接着南桥响应DNBSWON#  发出susc# susub#  sus_ON MAINON 接着发出VR_ON  CPU工作正常后发出HWPG EC  接着发出时钟开启信号开启时钟电路另一路imvpok告诉南桥供电开启完毕接着EC发出ECpwrok告诉南桥电压开启完毕接着发出H_PWRGOOG  PLTRST#
             5.华硕上电时序详解:首先产生+3VA+5VA +12VA 的线性电压其中+3VA经过转换成+3VA_EC EC供电接着EC复位当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EC发出vsus_ON 开启3vsus  5vsus 12vsus 电感电压开启完毕后发出sus_PWRGD信号给EC 3vsus  5vsus 给南桥供电接着EC发出rsmrst#给南桥完成待机等待客户按下开关键。按下开关pwrsw# 触发EC EC发出PWRBTN# 给南桥,南桥收到后发出susc# susB# EC EC转换SUSC_EC# SUSB_EC# 开启相应电压。所有电压开启完毕后发出ALL_SYSTEM_PWRGD EC EC收到后发出VRON 开启cpu供电然后cpu电源好信号cpu-pwrgd EC EC发出EC_CLK_EN 给南桥南桥发出时钟开启信号ck_pwrgd 接着EC发出pwrok信号给南北桥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发出复位信号pltrst# 复位北桥然后北桥发出H_CPURST 复位cpu

网友A:
这些资料 只是一些概括 具体还需要根据图纸分析   类似这样的资料论坛有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 只是一些概括 具体还需要根据图纸分析   类似这样的资料论坛有很多的

好的我都看看,多分析分析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 只是一些概括 具体还需要根据图纸分析   类似这样的资料论坛有很多的

打全板阻值
讨论主板打阻值怎么打,每个供电电感打一遍,没有短路就是正常的吗?
还有每条供电线路阻值多少才算是正常
内存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CPU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显卡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PCH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总线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B:
这些在实地只是些基础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在实地只是些基础而已,

讨论主板打阻值怎么打,每个供电电感打一遍,没有短路就是正常的吗?
还有每条供电线路阻值多少才算是正常
内存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CPU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显卡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PCH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总线供电阻值多少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讨论主板打阻值怎么打,每个供电电感打一遍,没有短路就是正常的吗?
还有每条供电线路阻值多少才算是正 ...

额,我笔记本主板刚开始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笔记本主板刚开始学,,,,,

都在学,学海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