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刷固件修复路由器失效端口

楼主(2016-04-17):
就是这个

路由器使用中无故一个端口失效通过一番周折,从写固件把失效的端口恢复了正常,具体过程在另一个帖子里,现在把图片传上来

网友A:
这路由器感觉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感觉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为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感觉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只要你想修就有必要修

网友:
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写的吗?哪来的固件?原厂的应该不能直接写

网友B:
貌似官网下载固件直接升级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官网下载固件直接升级就可以

恩恩 ,对的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器?谢谢。

淘宝买个几十元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