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显卡花屏的图片

楼主(2016-04-17):
一片ANGDA(昂达)显卡,台式机上的,型号HD5450,1G的显存双面8颗粒,现在开机花成这样,大家看看是GPU的问题还显存的问题,右侧有竖线是显示器的问题与这片显卡无关
GPU是AMD的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先处理显卡,不行再考虑显存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显存!

网友:
我今天也是遇到块这个样的   加焊了显存和芯片都不行

网友:
先重做GPU试试

网友:
显存问题哦楼主

网友(2016-05-31):
用软件测测看哪组报错先拆了再看?

网友:
没设备显存就都替换一下吧

网友:
貌似乱码是显卡,竖条是显存,你这两样都占了

网友:
比较像现存出问题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显存的问题大些

网友:
最下面两个显存有可能

网友:
不是显存就显卡,就这两个问题,试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先做显卡,最做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