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IBM SL410K触发掉电故障

楼主(2016-04-17):
机器型号:IBM SL410K
版号:广达 集显
芯片组:GL40
中午吃饭后回店里后,师傅把机子交给我修,说是掉电。拿起厚厚的IBM本本一插电流表,一插瞬间电流指示针跳了一下(注意:店里没有数字电流表,只有指针电流表),说明有待机,按开关电流指示针跑到0.25A掉了,再开一次也是跑到0.25A也掉了。这个掉电故障可能是某种电压没出来或者是短路保护。好,拆。拆出来后,发现是广达代工。大多数二级转换没出电压造成掉电或者跑电流不动。拿起万用表 戳戳戳,结果很失望,二级转换的MOS管正常。又量所有电感对地组织,还是正常。算了,上电量电感的电压,量啊量啊,发现敌情了。除了其他电感出电压,只有PL5(桥供电)、PL11、12(CPU供电)都没出电压。就锁定这个没出电压故障。根据Intel 4X系列的上电时序,先修桥供电吧。
看条件,发现两个条件都没输出电压,心想这芯片坏了?量一量芯片附近的小电容,结果阻值正常,算了,换吧。找个料板的芯片换上去,仔细焊好,检查完毕,上电,按开关,咦,电流终于跑上去,很快过了1A了,赶紧量PL5电感的电压,终于出来了,是1.05V,还有量cpu供电电感,已出电压,0.9V。赶紧拔掉电源,借个屏,上电,电流跳跳跳,屏终于亮了。此机修复完毕。客户在店里,亮机没拍照,可惜

这个是小芯片是损坏的桥供电芯片。

  总结:掉电原因是桥供电没出电压造成掉电,更换芯片即可。

   楼主想说:求加分。

网友:
看到还是要英特尔时序 手里也有一台HP 的机器,广达代工的,开机掉电

网友:
因特尔的比较合适好修

网友A:
楼主一般是开机瞬间测量的电压,还是断开pg量全板电压

网友:
经典的电压问题

网友:
你这个技术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桥供电没出电压造成掉电!

网友:
木头爱吃荔枝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般是开机瞬间测量的电压,还是断开pg量全板电压

我一般测全板电感的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引起掉电的故障太多  维修中要靠技术经验 别人的只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