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GX 无线没有

楼主(2016-04-17):
G475GX 关机再开机后, 无线设备竟然没有了, 不是系统问题
无线

网友:
那第一次开机都能认到无线吗

网友:
我一台SONY,冷机器开机,无线网卡提示没有可用资源,是感叹号,重启机器后就正常,每次都这个样子,系统装了,WIN7,WIN10都不行,无线网卡也换了2-3个,也是一样的毛病,不知道哪里问题呢

网友:
这都属于奇葩问题 不好修 有修好的 分享一下了!

网友:
遇到过也不知道修哪 最后用的外置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