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之起死回生

楼主(2016-04-17):
今天刚接到同行一台进水笔记本。哎。今天下雨。本来就没什么生意。进水的一般处理好都好修。先拆机一看。我了个去。心理吧凉吧凉的。这还有得救啊。都霉成撒样了。。。。    三下五除二把板子处理好。拿洗板水洗干净。一接电,大短。大短一般烧下机就出来了。一个场管和一个电容短路了。换完以后OK。再用松香处理板子,怕以后再腐蚀。。。。
   虽然难看了点。但是安全撒。。。
本以为好了。靠。装起来以后主板直接冒烟。。。浓浓的。比鼻涕还浓。我了个去。这下完了。拆机测试。。。。。
发现还是大短了。。。经烧机测试以后板层短路。。。
难道放弃.............
板层短路啊 ???之前看到论坛上有高手拿钻头钻洞的。
于是我也来试试,钻了好久怎么还是短路啊。越钻越深,心理真是没底啊 。。。
于是拿了把小剪刀慢慢挫。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挫得差不多了。测试一下公共点,咦,,,,没短,慢慢上电。不短了。3V  5V出来了。接上CPU 内存屏,测试OK
于是装起来再测试。发现网卡短路了。可能是挫的时候把网卡挫短路了。算了。改个网卡吧。再挫板子可就要穿了。。。
整机装完测试,除了网卡,其他功能正常。
打完收工。。。
大家帮加点分啊。呵呵。加分不扣分。。。。。

网友A:
旁边的松香是故意吹上去的。防腐蚀。

网友:
神级维修 目测要返修

网友:
网卡怎么改?直接给搞个USB网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松香是故意吹上去的。防腐蚀。

用松香做防腐……  看着实在不美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松香做防腐……  看着实在不美观

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D:
处理干净了,应该不会腐蚀,估计没必要加松香啊

网友E:
松香是怎么防腐的 原理是?

网友:
楼主技术不赖,用松香虽然难看了点,但是效果不错。我觉得松香不是为了防腐,主要是为了防止氧化,毕竟露出了铜线,上电的话容易氧化。

网友:
进水时间长板层容易坏

网友:
松香防腐蚀,下次试试,我一般是进水的主板,先考个1个小时左右。一般不进行防腐蚀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松香是怎么防腐的 原理是?

进水的机子发黑了的地方如果不处理的话回潮很容易坏。松香隔空气,防再次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可以代替?

主板处理好 不需要做防腐处理……

网友F:
这么修,返修率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处理干净了,应该不会腐蚀,估计没必要加松香啊

时间久了会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修,返修率挺大

搞维修的都有返修,板层短路了。没办法啊 ?呵呵。莫非你有更好的办法?板层啊 ????挖洞唯一的办法啦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打孔那照张照片发上来那!

网友:
楼主好强悍,这么烂都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