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神舟精盾K480N-I7 大电流及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6-04-17):
接客户一台神舟精盾K480N-I7本子, 说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大电流,心里偷着乐捡到宝了!拆机,测公共点短路,直接烧机大法伺候!找到CPU供电上管共公点滤波电容短路,直接拆除!接电源正常了,

开始装机,装好机之后把电池装上,接上电源大电流!心里一万只草泥马飘过。。。。 电池取掉接电源开机正常, 单独用电池开机正常,电源电池同时大电流,故障充电大电流!再拆机  这机找不到点位,心里有点烦了。。。 测量电池接口和电源接口线路中的MOS管,量到电源头旁MOS管时,三脚相通短路了,心中一喜问题就在这了,拆下此管测量确认此管短路,此MOS管为N沟道场管,更换后接上电池接上电源充电指示灯亮,电流上到1.4A已在充电,此机修复。。。

网友A:
冲放电的管子吧!上次修ACER碰见一个,单独适配器和电池可以,一起安装直接大电流!哈哈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就在电源头边上

网友:
如果遇到短路的机器,一定要认真查一下,不要找到一个地方有问题 ,修好后马上就装 !

网友:
建议楼主把权限设高点

网友:
设权限呀,这种通病这样都让客人看到了,让维修的怎么活呀

网友:
这种算通病吗

网友:
最喜欢短路了好修

网友:
你的运气真好,我今天接一台,也是电容和管子,结果搞了,现在开机无显示,电流跳了内存就不走了郁闷!

网友:
刚刚焊桥好了,真的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放电的管子吧!上次修ACER碰见一个,单独适配器和电池可以,一起安装直接大电流!哈哈

隔离保护管

网友:
学习啦,手上有台上网本,就这种情况,等下查下看看

网友:
这个通病了,修第一台,不知道,就叫不用电池了

网友:
这台机器楼主报价多少钱

网友:
我这和你的情况一样  也是以为电容取下来就好了  结果悲剧了  又在拆机修

网友:
这种就是单用电源可以的

网友:
好了这个鬼机器就是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应该是通病吧,只可惜没有图纸,害我换了好几个P沟道的管子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