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in8系统网络故障

楼主(2016-04-17):
客户一台笔记本,Win8系统,说是不能上网。上门去查网络正常,因为用其它电脑能正常连网。但这个就是连不上,百度各类方式均告失败!360,管家什么的修复,重新拔号设置,还原最后一次正确配置,BIOS下加载最优设置…………都不管用!客户是正版的系统,不同意重装。搞了两三个小时,实在没招了,突然发现Win8自带的IE浏览器能正常上网,证明网络连接是正常的,但其他所有需要网络的软件都不行,QQ,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360浏览器……都不行。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DNS劫持。最简单的给他重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NS劫持。最简单的给他重装系统就OK了。

不同意,我也不能强行搞,人家还说你技术不到位啊

网友B:
看看他的ip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他的ip是不是冲突了

没有,都是自动获取的

网友:
把不能上网的软件升级一遍,不行把上不了网的软件卸去然后重装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