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MY22WS冷机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下部约1/4位置黑屏

楼主(2016-04-17):
三星MY22WS冷机开机正常,关机后再开下部约1/4位置黑屏,目测电容无鼓包,排线换无效,在正常显示时轻敲屏幕也无异常,只是不能关机再开,请教是什么原因?开始怀疑屏坏,但冷机时能开,能确认是屏的问题吗?具体哪个方面的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
重点查下屏电路里面的电容和二极管或三极管有没有漏电或损坏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刷个bios试下,不行的话屏的可能性就大了。可以用通用板点下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万能驱动板一试便知...

网友:
不用看了。屏问题。南方的用户吧?天气潮湿屏打火了。。等天气干燥的时候又好了。。

网友:
要修屏。高手肯定能修好,毕竟冷开机正常。

网友:
刷个驱动板bios试下

网友:
屏问题  这种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刷驱动板bios试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屏坏了

网友:
若是冷开机正常,且能正常用,应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若是冷开机正常,且能正常使用,应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点屏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屏上的问题多些

网友:
玻璃上的COG 或者TAB坏了,压屏或飞线可以修复

网友:
这是信号方面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怀疑电源板干什么,三星的BIOS是通病,建议先刷BIOS试试,如果不行在怀疑屏

网友:
我觉的是屏电路板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屏坏不是多好修 用通用板点一下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