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清理进水机

楼主(2016-04-17):
机器型号:联想Z510
版号:仁宝 NM-A181
芯片组:HM87
故障:拆机之前 不触发  拆机之后 进水
昨天下午同行拿了机子,找师傅修,正好师傅回老家了,让同行留下机子留手机号码,据同行说开不了机。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等同行走了后,拿起机子一插电流表,指示针跳了一下,按开关不起作用,确定是不触发,故障可能是BIOS问题,原因是你懂得,我不必说了。今天早晨来上班,把情况给师傅说明一下,后把机子交给我修,我就拆拆拆,发现键盘拆出来后排线有点发霉,难道机子进水?很快把板子拆出来,正面少量进水痕迹,反过来一看,傻眼了
EC芯片、键盘接口附近电容电阻都腐蚀了,心想,看来可能修不好。我心里想同行说:“你就说开不了机,那为毛不早点说进水机啊,上次我加过电,恐怕有可能小短路吧”后来把板子交给师傅看,师傅看了后给同行打电话报价,沟通完毕后师傅说:“客户已同意,先修一下,修不好我来跟他说换板子。”

把板子的贴纸全脱光光,拿起洗板水,拿起刷子沾点洗板水轻轻刷,记住,要轻轻刷,不要用力刷,否则你就洗刷刷洗刷刷,就会发现电阻电容全飞了,你就哭去吧。刷完完毕后,对已腐蚀的电容电阻补锡,补锡不了就换电容电阻,OK。
下一步,清理EC芯片,大家要注意点,EC芯片的引脚受到腐蚀,引脚很脆弱,所以要温柔刷。刷完完毕后上锡,补锡,然后除掉连锡。用刻刀轻轻划开电容电阻 两端发黑,划不掉就换掉。好啦,请看下图。

好,下一步量电感对地组织,看下图。
个人时间有限,其他电感没量,请谅解。

下一步把CPU和内存条拔掉,上电,一量3V、5V的电感,已出电压,按开关,电流跑一点点。立即拔掉,把CPU和内存条装上去,接个屏,上电,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很快过了1A后屏终于亮了,迅速装起来,此机修复。

总结:把进水的地方仔细洗干净,然后量一下是否短路即可。
          注意EC芯片引脚不允许连锡。

  楼主想说:求加分。

网友:
修的蛮好的,清理的用心了!帖子编辑的也不错!发帖子耗费时间!没有分了!一会过0点给你加上!

网友A:
机器修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我现在都在锻炼自己不看主板图纸修机器 希望慢啊能练出来 盲修 哈哈

网友B:
键盘居然没挂,我修进水的十台有九台键盘都是挂的、、、、、

网友C:
进水位置是要处理干净,要不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位置是要处理干净,要不很容易返修

谢谢你的提示,进水痕迹已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居然没挂,我修进水的十台有九台键盘都是挂的、、、、、

键盘有问题,右面小数字键失灵,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我现在都在锻炼自己不看主板图纸修机器 希望慢啊能练出来 盲修 哈哈

不看图纸修板子,臣妾做不到啊。

网友:
学习中.......

木头爱吃荔枝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