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换屏过后就这样了,奇迹阿!!!!

楼主(2016-04-17):
怎么回事阿,是不是屏型号不对啊阿,恢复过出厂了没用,触摸也是反的。

网友:
神奇,字竟然是反转的....

网友:
要么换的原屏型号不对,要么你就是拍的镜像,忽悠一下大家。

网友:
屏幕型号不对吧。要不然就是屏幕芯片型号不对。

网友:
   看看有没设置的数据

网友:
屏型号不对,驱动不对。或者重新刷机看看。

网友A:
屏型号不对我碰到过或者是屏数据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来忽悠我们玩把?   你大爷的 你如果不是忽悠我们  我建议你换个屏幕

网友:
先刷机不行就换屏  应该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型号不对我碰到过或者是屏数据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确实是真的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继续换屏  很多屏质量很差的

网友:
先换俩快屏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那估计就是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酷比魔方的板儿,也是反着的,后来刷了下系统好了,可能配的屏型号不对,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屏  驱动  都看看

网友:
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看和原屏一个型号吗,也可以刷机解决

网友:
对着镜子玩就可以轻松解决这问题        如果想要根本解决   我是不懂滴

网友:
这种遇到也是醉了

网友:
应该是你没买对吧?

网友:
换屏,最好换原装屏,对触摸也好些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所的的东西都反起了。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换个屏试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装反了 要不刷机试试

网友:
你是换液晶屏吗?那一横一横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B:
手上还有屏的话再换一次有助于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还有屏的话再换一次有助于判断。

又换了 一片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你买的 时候没看看吗

网友:
我上次换过一款索产信豪华版的平板的触摸屏,这款的型号跟酷比魔方的一款触摸屏型号相同,(我换的时候一盘都是按屏幕型号来换的)但是我换上之后就出现相反的情况,屏横着是左划左走,竖着就成了左划右走,点下指上。刚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但是后来一想之前好的时候不反,型号还是一样,摔一下还能把系统给摔坏了?可能性有点小。没刷机,直接找平板型号的触摸屏换上,这才正了。回想起来应该是触摸屏的事吧,虽然屏的型号是一样的,但是批次或者其它什么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建议楼主换屏的时候尽量按着平板的型号换屏。如果还不行的话,刷机或恢复试试了!

网友:
看来  楼主 这照片是经过 PS 的!

网友:
乱说一句哈,可不可以改信号线来调换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