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0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4-17):
内存 桥 总线电压都有就是没CPU供电!(故障现象是转转停停)电源管理芯片-ISL95836的EN脚(1.05V) BOOT脚都有电压 VCC VDV也都有电压(5V),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啊?各位大神,麻烦解答啊,谢谢啦!!!BIOS坏会导致没CPU电压吗?

网友:
大神们,帮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这个主板我也修到过,还有修到别的型号也用这个芯片  还把我的G620给烧了也没有短路 可是就是烧了我的U,当然我有修好的时候,你说前面的电压都出来了 出来了不等于正常 你测测是不是每个电压都正常 新平台的主板电压不正常也会不跑码等等 因为我没有这个芯片的多余维修经验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B:
cpu 上面ic 旁的MOS 有電嗎?

网友:
上下管G极电压正不正常?反馈和检测有无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一般能过的,,

网友C:
去看看IO的 PWROK信号有没有3.3V,这个PCH板子 产生CPU供电之前 桥要收到IO发出的APWROK信号,在发出DRAMPWRGD和PROCPWRGD信号给CPU在使SVID产生CPU供电。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我也有块不出CPU的技嘉   后来是刷BIOS解决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的BIOS是越来越来强大了,可以控制供电了

网友D:
我刚修了一块一样故障的,也是集显没电压,加电反复重启,BIOS刷了多个版本不管,拆Q18,换Q18也不行,最后换324M-E1解决了。

网友D:
是楼主给了启示,感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528-1-1.html这么好的资源你不利用

网友:
你小心被禁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IO的 PWROK信号有没有3.3V,这个PCH板子 产生CPU供电之前 桥要收到IO发出的APWROK信号,在发出DRAMPW ...

好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我也修到过,还有修到别的型号也用这个芯片  还把我的G620给烧了也没有短路 可是就是烧了我的U, ...

前面电压都正常! BIOS坏会不会导致没CPU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上面ic 旁的MOS 有電嗎?

是哪个MOS管?麻烦标出来啊(就我发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修了一块一样故障的,也是集显没电压,加电反复重启,BIOS刷了多个版本不管,拆Q18,换Q18也不行,最后 ...

是电池座旁的那个324吗?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楼主给了启示,感谢!

我给你什么启示?

网友:
修好了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电压都正常! BIOS坏会不会导致没CPU供电啊?

就这个板子而言不会  前面有人跟你说过的 那个电压检测 也有可能  检测不正常也不会出 你也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 技嘉H61主板BIOS坏不会导致没CPU电压?

我没有修到过 所以不能跟你保证 我刚前几天还发现华硕的新款H61  8M   bios不能用TL866刷 否则会刷死了 本来是好的刷了官网的也不能用 应该是不兼容这个编程器  只能会亮用华硕自带的bios刷机工具刷了才会亮否则刷了风扇转下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6X要在读取”中的6X是什么?麻烦解答下,谢谢!!!

就是6系列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