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IN不显示

楼主(2016-04-18):
本人是小白,希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已经搞了两天的机子 快没搞头的了。这机子的版号是k40in  2.2 刚到手的时候通上电流表是0.01 触发后0.02但掉回0.01,然后不断的在徘徊这两个数。我简单测了待机电压,有3v 跟5v,但是两端不一致,3v前级为3.5  后级为3.3   5v前级为5.2多  后级为5伏,  开始刷bios。因为开始以为有开机动作,以为是EC这块出问题,就刷了bios。没效果,然后重点放在待机身上,查了它的条件,都是正常的。判断前级有问题,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测,全部都正常,没头脑  换了3v  5 v的胆电容  没效果。开始测EC ,AVCC有3.3v   晶振有起振 ,  EC RST#有3.3v ,但到了ACIN  ,居然没有3.3v  ,于是根据在课堂做的笔记、查了充电IC,vin有19伏   LDO不知道是哪个   ,REF  5V    ACIN 1.76伏   ACOK 0.67伏   ACIN正常分压后得2v以上。测了分压电阻都正常。。。到这里就感觉想在深入难了,因为本人基础不扎实     后来脑子一热,又刷回原来的bios备份,以为有奇迹  。在刷的过程中出错误,怀疑bios芯片坏了。换了8兆的Bios。成功写入,效果一样, 然后想了想,又刷回下载好的bios   这次测了一下心头凉凉,,3v  5v消失。我的心啊.....到这里快没搞头了,不知道得从哪一步开始搞起,求各位师傅能给我个完整的思路以及方法。

网友:
怀疑3v 5v可以示波器单次触发 测上管g极试试

网友:
还没去测,因为现在充电芯片的REF老是不出,换了3个芯片了,陷入胡同了。

网友:
先搞 ACIN 电压

网友:
已经解决了,在搞EC这块的ACIN,追到充电芯片里的一个电容,,在那个时候已经有0.4安了,当时误以为是短路了,就想刷个bios ,在刷的过程中出错误换bios芯片导致3v 5v消失  下午同事接手,找回原来的bios芯片,刷上原机备份,0.4安,装上CPU内存到一点多安,屏接起来正常亮机了。

网友A:
芯片acin脚是电压检测脚,正常电压是2.4以上

网友:
ps51020的芯片不要弄

网友B: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acin脚是电压检测脚,正常电压是2.4以上

这个是5年前就已经有的芯片了,它的ACIN我有算过分压,确实是1.72   所以搞不懂,下拉10K  上拉100K,从19伏过来

网友:
这个不是51020  这个是MB39A1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可惜我经验不足啊

网友:
越说越乱,一看就知道不对头。静下可能有奇迹。

网友C:
我想说两个  第一 你这个机器的BIOS是8兆的吗 你用8兆的芯片  其二 你这个机器容易出的问题 不触发的  你看下3V 5V 芯片哪里有两个升压管 升压到12v的 容易出问题 你测测就会有结果 修过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两个  第一 你这个机器的BIOS是8兆的吗 你用8兆的芯片  其二 你这个机器容易出的问题 不触发的  你看 ...

这个第一个确认是八兆的bios,但不知为什么居然不行。第二在不触发的时候3v 5v是有的,只是前后级的电压相差0.2伏。